连接杆淬火问题及车锥度请教

楼主(2012-07-19):
小弟这俩天在做车床尾座套丝器,所以车制了莫式锥柄,但用45号钢较软,想去淬火弄硬,可隐约记得坛里哪位兄弟在别人的帖子里好像说最好别淬火,
所以想就这个问题请教前辈们到底要不要淬火。

另外我车莫式锥度是用靠模法车的,然后再用800的细砂纸打光,对DIY来说使用效果不错方法简单,但是和正规工厂出来的连接柄相比好像接触面还是不达标,请问各位兄弟有什么车锥度的好办法吗?市场上卖的那种万能角度尺能帮我量出想要的锥度吗?我的床子是0618。

网友:
不要'磨下就好'硬了伤套套

网友:
油淬也没多硬,看你自己高兴了。锥柄最要紧是光洁度,光洁度不高打滑摩擦才容易损坏锥度套。
车锥度就2种,转小托板或者平移尾座。看你车的工件锥度长度了,长出小托板行程的只能用平移尾座啦。
找锥度用打表最准确,先两顶尖装夹接杆。转动小托板到大致刻度,然后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吸在小托板上,表水平对准接杆中心,摇动小托板看刻度,当刻度一动不动时即完全平行,车出的锥度保证OK的,小托板上的刻度不用看肯定不准确的。
还有一种就是用角度块来定位小托板角度,比较快速可以找准。

网友:
买一个才几元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网友:
把评分给搞错了。。。。

网友:
不管是车还是磨,都需要用红丹粉检验,接触面积80%以上即可。

网友:
标题

不是淬火,是调质,锥度可以用尾坐锥孔配合红丹来研合就可以

网友:
另外你是怎么个靠模方法?

网友:
讲来听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卡盘夹个已有的连杆,找正后夹紧,然后刀架夹了个精磨过的白钢条,再调松拖板,把白钢条的一面紧贴锥柄的一面,光检验没问题即可,精车出来后再依次用300-800号砂纸打光即可,精准定位能和自锁紧能满足一般DIY要求,但和正规产品相比,自锁紧效果略差,应该是接触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说的很对,我业余入门水平只能用业余办法了,其实我知道打表怎么做,但是我的百分表坏了几个月了,就是前面那个接触头掉了,我用45钢车了一个,打磨一下用哥俩好胶粘上勉强用呢,效果肯定就不行了,平常也就是大概找正用用,要想真正保证精度,除了一刀过没别的办法,因此也就是没买新表
媳妇说我是典型的砍骨头不喊,伤肉嚎的人,哈哈几千的床子都买了,百来块钱的表一直不舍得

所以我就用了个更直接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起来你不信,我们这好歹也是地级市,居然买不到,没人用商家不进,听说口红也行但最便宜的也要十几块钱,用一次不划算,老婆又看不上,所以就省了检验 这一环节,其实我这个办法如果做好检验工作细心打磨后还是能满足一般使用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盘夹个已有的连杆,找正后夹紧,然后刀架夹了个精磨过的白钢条,再调松拖板,把白钢条的一面紧贴锥柄的一面,光检验没问题即可,精车出来后再依次用300-800号砂纸打光即可,精准定位能和自锁紧能满足一般DIY要求,但 ...
这不是靠模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那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我没学过,也没接触过工厂,而且在家里我工具有限,实在想不到好办法。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中药店买些黄丹也可以的,回来兑少许机械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说的很对,我业余入门水平只能用业余办法了,其实我知道打表怎么做,但是我的百分表坏了几个月了,就是前面那个接触头掉了,我用45钢车了一个,打磨一下用哥俩好胶粘上勉强用呢,效果肯定就不行了,平常也就是大 ...

来个更直接的办法  :loveliness:    前提是小托板燕尾导轨和小托板外边必须平行,国产小车不一定做到,需要自己打表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的这个板板好啊,比我那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