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助。

楼主(2012-07-19):
我用的天六 只接
舵机
一切正常。但一接上
电机
就会跳舵、我用的是两节18650是
船模
v 望前辈指点原因。 小弟感谢。

网友A:
新手求机械加工模型
小弟本科在校生,学机械的,经常在实验室,女友快生日了,想自己做一个机械模型送她,各位大仙有没有合适的方案啊!图片或图纸都行!设备有车床,立铣,卧铣,钻床等,材料想用尼龙棒和树脂玻璃。

网友B:
什么叫只接舵机一切正常?没电的情况?
果断的换个舵机试试,用替换法检查是何处问题~~

楼主:
就是接两个舵机的时候正常 但电调上接上电机就跳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