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绕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最近学着绕了手上烧坏的
电机
。xxd2218kv3680,圈数没变。之前是5根0.21的线。现在用一根0.8的线绕。绕出来电机没之前的暴力了。是不是我买的铜线有问题,含铜量不够高?那铜线不太粘焊锡,有点偏硬。线是在修理变压器的店里买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可能是将电机接成了星型接法,造成KV值降低,此电机应为△接法。

楼主:
我的是△接法

网友B:
原帖由
暴走**
于 2012/7/23 10:38 发表
我的是△接法
有条件的话测一下kv.估计你绕的kv比原来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