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220V直流电机的驱动办法

楼主(2012-07-19):
220V AC 加一个整流桥整流后直接供电,曾经烧过一个电机。(电机是在空载的情况下烧的)
220V AC 加一个可控硅调速器 再整流供电
220V AC 整流后用电解电容滤波后加pwm调速 驱动 问题是整流后电压变成311,肯定要烧电机

见很多家用床都是220V直流电机,大侠们讲一讲它们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A:
220V AC 加一个可控硅调速器 再整流供电.这个方法用的多.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我有个220v的交流永磁电机,200W,里面带个整流桥,应该就是直接得311vDC了

网友:
楼下回复

网友:
同是电忙

网友:
 家用床一般给185~205V

网友:
学习中  知道的给扫个盲

网友:
修过实验室高压反应釜,电机就是220V直流电机,来说几句~

这种电机分两种,永磁的和串激的,一般家用车床、铣床上的是永磁直流电机。它的优点是方便调速,缺点很明显,一是低速扭矩不大,且低速重载使用由于电流大,转速低风量低,容易烧。二是有易损件碳刷,更换麻烦。三是线圈是转子,相对于感应电机线圈在定子,其散热条件相对恶劣,容易烧毁。

驱动这种永磁电机,一般都采用可控硅PWM控制。直接通过一个全桥接到220V上,一般容易烧掉,因为一般这种电机工作的电压都在200V以下。买的成品调速板,我实测输出电压是在0-200V之间的。另外说一句,串激电机是不允许空载运行的,因为这时候它的转速会非常高,从而烧坏碳刷甚至线圈。

这种调速板在TB上很容易买到,价格在80-140不等,看你电机的大小,我买过200W的和800W两种,都还挺好用的。搜索“直流电机调速板”即可。

另外,这种调速板往往是四根线输出的(板子上一般标F1\F2\H1\H2)。两根是电枢调压输出,输出电压0-200V,另外一组是市电220V经全桥整流的直流电,供激磁电机的激磁绕组用。如果是常用的两根线的220V直流电机,不需要用到这组输出,直接把电机两根线接到电枢调压输出的两个输出端子上即可。如果无法判断两组输出的类型,可用万用表测量两组输出的电压,如果一组电压是随电位器的调节而变化的,就是所需的电枢输出。另外一组电压是恒定的,那么就是激磁电压,不需使用。当然,如果买的电机是4根线的激磁电机(他激电机),就需要把激磁绕组接到激磁输出上。

再多啰嗦一句吧,一般直流永磁电机的型号是SZ开头的,如果是直径90mm的直流永磁电机,型号就是90SZ***,后面是具体型号。如果是激磁电机,是ZYT开头的,如110mm直径的激磁电机,型号就是“110ZYT***”。激磁电机如何区分两组绕组呢?用万用表量阻值。阻值大的,是激磁绕组。阻值小的,是电枢绕组。如何改变旋转方向呢?只需任意将电枢或者激磁的极性对调即可。(不能都对调,否则旋转方向不变。)

前段时间反应釜电机烧了,原配的是ZYT的,四根线的,我嫌麻烦,就买SZ的,买了一个400W的换上,型号是110SZ141,3000转的,价格480元。这种电机一般都是淄博那边产的。家用车床铣床的直流电机如果坏了,可以直接买这种。反正我买的400W的,个头比25V上号称600W的电机还大一圈,肯定是耐用很多的。家用车床铣床原配的直流电机,质量实在难以恭维啊

网友:
顶楼上回贴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 AC 加一个可控硅调速器 再整流供电.这个方法用的多.

我有一个原装打码机上拆下来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就是这种结构,用来驱动与其配套的50W直流电机,调速比较平稳,低速力量也算可以。

网友:
用半波整流,电压会低点。整流后的电压加不加滤波电容,电容大小,也会影响电压。

网友:
我也电盲..........

网友:
10楼说得很详细,不过他说的直流调速板一般是可控硅过零触发的方式进行调压,可以满足一般的调压调速的需求,就像一般的电动工具调速或调光的电路,有部分的可控硅调压板具有PID闭环的功能可以满足较高的恒速或恒功率的要求。
比可控硅调速更好的解决方案是采用PWM的调速方式,功率部分采用MOS管或IGBT,这种方式可使电机获得较硬的特性,就是电机有负载时速度跌落比可控硅方式少。PWM就是调节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的占空比以获得适当的直流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如果对转速有精度要求也可采用闭环pwm调速。
可控硅调速(闭环可控硅调速)与pwm调速(闭环pwm调速)淘宝上都有。

对比:

控制方式                适用电机                恒速        性能        价格        用途
--------------------------------------------------------------------------------------------------------------------------------

普通可控硅调速        直流/串激              没有        较差        低        电动工具等满足一般的调速用途

--------------------------------------------------------------------------------------------------------------------------------

闭环可控硅调速        直流/串激                有        较好        高        工业用途,可用于大功率(几十KW)的工业直流电机的调速

--------------------------------------------------------------------------------------------------------------------------------

普通pwm调速        直流/串激             没有        较好        一般        雕刻机等主轴电机,速度的变化范围较小,速度跌落要求不高的场合

--------------------------------------------------------------------------------------------------------------------------------

闭环pwm调速        直流/串激                有         好           高         车/铣/磨等主轴控制,速度变化范围大(0-最高速),速度跌落要求高(恒速)的场合

--------------------------------------------------------------------------------------------------------------------------------

网友:
感谢10楼和18楼同学的无私贡献

我现在也在头疼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在深入讨论,就是有什么办法得到电压比较高的直流

其实这个东西很有作用的

我们用的38电机,还有86驱动这些,都需要100V左右的直流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

用10楼或者18楼的办法,可以得到一个100V左右的直流不?

网友:
得到100v左右直流的最好办法是变压器,然后再用调速板来调节电机的速度。
110v交流的YLJ电动工具有人是直接用可控硅来调速的,据说火花有点大。
38电机我试过用pwm驱动直接接220v交流可以调节电机的电压0v-100V或更高,电机没有感觉异常,但具体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应用,不知是否耐用,也不清楚38电机的绝缘是否能达到220v的要求。

网友:
tester,你说的pwm是直接接220V交流吗? 那出来的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阿?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输入220V交流,经过整流后变为直流约300V,然后通过PWM调节占空比来调速。就是说输出的是脉冲直流(方波)

网友E:
可控硅调速就可以啦!我现在一直在用,没有把电机给烧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电机如果是全速运行的话,会震动的相当厉害,所以几乎是半速运行的,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