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瓢虫故障

楼主(2012-07-19):
求助:华科尔小瓢虫几天没玩了,今天对不上频,红灯不停的闪;将接收器复位还是一样。请教高人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个忙啊?这怎么办?

网友A:
复位也不行就要联系客服了,我的小瓢虫设了固定ID,一直都没事。

网友B:
`````````风筒吹一下````````````不行就死了,那集成的板子不好找原因

楼主:
已返厂,谢谢各位!

网友C(2012-08-23):
原帖由
zhangrommel
于 2012-7-20 16:57 发表
已返厂,谢谢各位!
我的也这样,不过是伟力的???

网友D:
我是伟力v929,一周就变这样了,我扔一边了,看着心烦。

网友E:
如果油门摇杆不在0就不能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