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小机器精度不够,哪位有空能代加工几个零件吗?

楼主(2012-07-19):
如下面图,改机器Z轴的零件,自己机器刚度问题,精度和表面质量都不大理想,想请有空有设备的大大帮忙做下。

预算200,我可以出料,不知道能做吗? 三个小件,总重1.18公斤,算上余量料可能用2公斤,LY12铝合金。图中厚度都是19,可以用2公分的铝排料做。

或者介绍个上海的加工作坊也行,谢谢谢谢啦!

楼主:
外围尺寸

网友:
要是前几个月我到可以替你做个,可惜现在……没设备,呵呵

网友A:
我现在有点反对作阶梯孔,因为加工成本和把阶梯分成两三个差不多。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网友:
这个件,上海,200,玄。

网友B:
还是自己买铝板铣吧,北京东路浙江路铝板23元一公斤

网友:
慢慢做,总能做出来

网友:
这个价格,难说!

网友:
纯支持 顶 慢慢做 这个不难呀

网友:
就一台50普通铣床

网友C:
我可以做!

网友:
我觉得200元做这个可能不够,加工费都不够

网友D:
200 块钱如果是不翻面加工到够反正当个玩,机器吧搞好程序自己走就OK了 但是如果一旦要翻面350块钱估计比较合理,再少的话估计没2个人愿意了,翻面加工很麻烦,主要是 要反复打表找正 还要寻边 不小心就的报废。

网友:
膜拜

膜拜高人 啊

网友:
这三个一个小时能做出来

网友:
设计的不算合理,有尖角结构,那尖角在切削力下一般都要变形的,还有个双面加工的问题

楼主:
主要为了好看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点反对作阶梯孔,因为加工成本和把阶梯分成两三个差不多。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楼主:
铝板倒是买好了...但机器y轴行程只有97,外框只能用小于D4的刀切了....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买铝板铣吧,北京东路浙江路铝板23元一公斤l

楼主:
那有空做做嘛?我发料还是你那边有啊? 料价另算好了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做!

楼主:
是啊,我自己也怕翻面,机器还没改完,也没寻边器啥的...

引用 网友D:
200 块钱如果是不翻面加工到够反正当个玩,机器吧搞好程序自己走就OK了 但是如果一旦要翻面350块钱估计比较合理,再少的话估计没2个人愿意了,翻面加工很麻烦,主要是 要反复打表找正 还要寻边 不小心就的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