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主齿中心座问题

楼主(2012-07-19):
主齿中心座与单向轴承不垂直,导致主齿转起来晃来晃去的,还磨侧板。新买的还没炸过。大家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自己重新调整一下吧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与大齿盘结合不良,有时没锁平也会

网友C:
精度问题……调到不磨侧板就将就飞吧!我的飞越鸡 大齿都是不平……而YT鸡就不会……

网友D:
是有这个问题,我买过一个也是歪的。没法调整的。换吧

网友E:
能调的,你看大齿盘那边翘,就在那边垫纸,垫到基本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