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测速对比~

楼主(2012-07-19):
最近调试GPS,发现有的朋友说,高明的GPS测速比较准确,今天测试了下,发现GPS测速要比实际数度要慢点!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测速值,做了以下对比测试。

测试结果:
骐达车             高明GPS              mini测速器
40km                36yue4rikm                 41km
50km                43.7km                 51km
60km                55.6km                 59km
70km                65.2km                 71km
80km                76yue4rikm                 79km
100km              94.6km                 99km
120km             114.2km               119km
测试发现,高明GPS低速反映灵敏,但超过25km误差较大(如果按汽车上的码表看),不知道应该按那个为标准?!   目前调试的GPS测速器的值都是经过修正的,基本与汽车码表一致。因为设计初期考虑到GPS速度是靠天上卫星提供的经纬来计算的,误差较大,而汽车码表是根据轮胎周长传动比计算的,应该相对准确点,所以修正了调试GPS测试值。不知道是否应该修改?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哈!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
一般车子速度都会比GPS高出5%-10%,目的就是让你不要超速

网友:
相信 Garmin 是正确的。车上仪表还有轮胎新旧误差。

楼主:
如果大家都觉得高明GPS准确,我就将速度修正回来!貌似我了解到汽车只有在120km以上误差才比较大哦!

网友:
楼主卖卖测速器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再加入雷达测速来做个平行。三者之综合数字,应该会准一些,期待您的成品,我这边一大班船友等着呢

网友:
补充一下,我有高明101,跟我车的速度是差一到两KM的,但找信号特慢,不防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放心,测试的gps是有源天线,做了抗干扰处理。搜星一般在45S内能定位。困扰我的就是速度的参照。

网友:
轮胎新一点/旧一点,打气足一点/瘪一点.... 都会影响速度显示的汽车时速表,你用它来校准GPS??

PS: 你所有的单位,少了一个 /h。

网友:
简易测速器是哪里买的,多少米,我正准备弄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能的淘宝200多一个,比用手机测速损失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