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過top×的mcpx 300mah35c嗎?

楼主(2012-07-19):
有大大用過top×的mcpx 300mah35c嗎?
足量足c嗎?耐用嗎?

网友A:
10A输出? 反正我是不信。
yt250 的电调只是15A的。
上次北京航模展,有个2S电池标70C。我问能达到一半吗?服务员就不理我了。。。

楼主:
是topg un的300mah 35c for mcpx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输出? 反正我是不信。
yt250 的电调只是15A的。
上次北京航模展,有个2S电池标70C。我问能达到一半吗?服务员就不理我了。。。

航模的一般都是30~40c,基本上都是不足c的
車模的更利害,基本都70c,我買過一顆車模大廠的30C電池,內阻大的可怕,但平衡性很好
標70c的內阻低很多,相信也有30c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