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MX 可以给600型飞机用吗

楼主(2012-07-19):
试问下 700MX 可以给600的飞机用吗
同样是 12S 510kv的
是不是问的很脑残\
小弟的确还不懂
是给别的600级别飞机用啦 就是不考虑马达大小尺寸的话 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A:
我的700mx装在fusion上,爽飞中。。。。力量足,也不是很费电、、

网友B:
不能的好像

网友C:
刚刚拿卡齿量了下 700MX 直径是 50 600侧板的宽度是 54的样子 你自己看吧!!

网友D:
可能不行.600EFL前面的两个舵机与电机间的间隙太小了.曾看过牛魔王改装蝎子电机的文章,想该装可参考

网友E:
600油改电的可以用

网友F:
不太清楚

网友G:
不晓得哦

网友H:
应该问90级电机能不能装到50机上,答 案是可以滴,前提看50机能不能装上,不过有时磨侧板都行

网友I:
电机装的下,就可改改装

网友G:
在模友DIY的能力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想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