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超级遥控器来了. ERSKY9x

楼主(2012-07-19):
ERSKY9x   富斯th9x 的最强改装件 .

Feature List

-  Atmel SAM3S Arm Cortex M3 32 bit Microprocessor (256K EPROM , 48K RAM , 64Mhz)

- Built-in USB port for loading new firmware

- Connector for LED Backlight , with software dimming control

-  1/2 Watt  audio amplifier with 8 Ohm Speaker Output  and headphone jack (speaker included)

-  4Mb EEPROM provides on board storage for about 40 models (4K per model)

- Support for Optrex  64x128 LED backlight LCD - Model #

- Two , RS232 Serial communication ports  (one with external access via 2.5mm jack)

- FrSky Telemetry can hook directly up to board (no convertors needed)

- Mini SD Card Socket for Sound , Model and Telemetry logging / storage.

- One , TTL Serial Port , for hookup to a Bluetooth Module , Like RN-42

- Hardware PPM , PXX output .

- Haptic Output connector

- AVR Co-Processor , ATtiny167 AVR  , provides 12 more I/O channels , and can provide RTC

  functions as well as add 6 more A/D channels , and rotary encoder / 3 way switch inputs.

- On Board Current Sensor monitors the current being drawn from the battery , and stores

  the amount of mAH used up.

- 5V Regulator Output

网友:
LZ继续下,期待下文

楼主:
ERSKY9x   富斯th9x 的最强改装件 .

正准备自己编译固件.

网友:
希望下次结果能比标题出的早。。

网友:
下次希望能说国语

网友:
换主板了???

网友:
好!等下文!!!我也用富斯的

网友:
这是什么 看不懂呀

网友:
在什么地方能下到?

网友:
$99,有点贵。

网友:
看不懂洋文,等改装完毕

网友:
坐等结果,关注后续。。。关注

楼主:
最新进展,代码已自己编译通过

网友:
英文太多

网友:
楼主不会是打算编 中文的吧。

楼主:
中文有这打算

网友:
楼主自己焊的叭?

接喇叭干什么,听歌?

楼主:
安装开机ok。
看代码准备第一个目标做一个双引擎矢量方向推力控制的功能。
现在的控双引擎都是让你直接油门通道給2个电调不能和方向作矢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喇叭应该是语音提示用。

网友:
别的控能不能改?

网友:
俩电调双引擎,楼主是说打方向舵的时候两边引擎输出动力会随着打方向舵有变化?
原版的RE9X也能设置啊,用俩通道,信号来源定义成油门和方向,一起混空俩电调通道,然后再加一组曲线给方向舵用,不知道楼主有别的什么思路?

网友:
:loveliness: 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