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米大塞 求助

楼主(2012-07-19):
新买的1.56米塞斯纳 朗宇2814KV1000 12X6螺旋桨 好赢天行者40A电调 3S2200电池
想问一下这个飞机前轮可以转向 可不可以不安装垂直尾翼的舵机? 一直习惯用副翼拐弯 降落 从来没用到过垂尾转向
还想问一下这个飞机降落可以像1米塞斯纳那样滑翔降落吗?需不需要带油降落?
最后一个问题是铝合金电机座的右下拉不怎么明显 很小 不像1.4米塞斯纳那么大的角度 请问有什么需要改动吗?还有别的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感谢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
个人习惯吧,垂尾还是有用的。可以不带油降落,首飞时多试一下降落航线再着陆吧。留点高度就是。

网友:
垂尾舵机可以不用。
但是。
飞机大到了一定级别,就比较讲究操纵手法了。
虽然,副翼一样可以转弯,但是在距离地面只有0.5米需要小修正航线的时候,显然用方向舵修正更合理。用方向舵轻微修正航向的最大优点是高度不容易受影响,在降落时很有用。用副翼修正航向必然拉升降,你能保证整个转弯拉升降的全程都操纵到恰到好处吗?如果你的操纵干扰到高度变化,就会给降落带来不利影响。这个降落过程就不完美了。
所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么大的飞机还差一只舵机的重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差这一个舵机的重量啊 主要就是我一直降落就是用的升降舵和副翼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是小塞 大塞我不清楚啊
你说离地面0.5米时候用方向舵+升降舵降落是吗?如果是的话我肯定不习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差这一个舵机的重量啊 主要就是我一直降落就是用的升降舵和副翼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是小塞 大塞我不清楚啊
你说离地面0.5米时候用方向舵+升降舵降落是吗?如果是的话我肯定不习惯啊

人总是要进步的,我当年飞的时候,别说方向舵了,连油门舵机都没有。当年穷,用2通道飞油机,啥时候烧干油了啥时候降落,只有一次机会,不许失败。 扯远了.....................
我说的不是绝对要用方向+升降来控制降落,而是看情况,很可能油门、方向、升降、副翼全用。但是最好只用其中一样,用的越少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那我还是用副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总是要进步的,我当年飞的时候,别说方向舵了,连油门舵机都没有。当年穷,用2通道飞油机,啥时候烧干油了啥时候降落,只有一次机会,不许失败。 扯远了.....................
我说的不是绝对要用方向+升 ...

亮点啊~膜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1.56米塞斯纳 朗宇2814KV1000 12X6螺旋桨 好赢天行者40A电调 3S2200电池
想问一下这个飞机前轮可以转向 可不可以不安装垂直尾翼的舵机? 一直习惯用副翼拐弯 降落 从来没用到过垂尾转向
还想问一下这个飞机 ...

1814 kv1000 12*6桨 会不会过载?我用的3715 kv800 12*6桨的时候,感觉电机2/3油门有个40秒,电机还有点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机给的参数写着可以用啊

网友:
搞航模的人应该要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进取心。

引用 楼主:
呵呵 那我还是用副翼吧

网友C:
建议用仿1155桨APC   塞斯纳飞的是像真度   方向舵可以粘死不用的   不知道你这款是否有襟翼
个人感觉电机KV值有点大了   800的好点 转的太快效率不是很好   大KV的还是用1155好点

网友:
降落有侧风的时候~~方向舵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襟翼啊 但不会用

网友:
有襟翼好啊  降落的时候开启   会很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襟翼是开和关控制的吗?襟翼打开的话 是降落模式还是爬升模式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襟翼是开和关控制的吗?襟翼打开的话 是降落模式还是爬升模式啊?

同问,请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请高手回答!

不是高手,只不过在飞这个大塞斯纳。襟翼开关控制可以,旋钮控制也行,看个人喜好。一般降落的时候打开襟翼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仿1155桨APC   塞斯纳飞的是像真度   方向舵可以粘死不用的   不知道你这款是否有襟翼
个人感觉电机KV值有点大了   800的好点 转的太快效率不是很好   大KV的还是用1155好点

恩,感觉1155桨配你这个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
kv900比较合适
电池要大点
如果有襟翼,可以轻松滑翔降落

我已经换1.9米塞斯纳了

网友:
我的下拉加大了!不加的话,一推油就向上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人总是要进步的,我当年飞的时候,别说方向舵了,连油门舵机都没有。当年穷,用2通道飞油机,啥时候烧干油了啥时候降落,只有一次机会,不许失败。 扯远了.....................
我说的不是绝对要用方向+升 ...

是不是用银燕压燃机啊?慰问一下老哥的手指头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下拉是怎么弄的 加了什么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啊 我已经买了朗宇2814KV1000的电机了啊 用11寸和12寸哪个合适啊? 是不是11寸的速度一些? 12寸的稳定抗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银燕压燃机啊?慰问一下老哥的手指头

是银燕2.5。还有上海CS2.5 。三叶2.5 3.5 15毫升,最惨痛的就是被ASP90打手,螺旋桨都断了,手指头居然只是流一点点血,那个年代添加剂吃的还是不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