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mini vabr布线分享和调试心得

楼主(2012-07-19):
费了一番周折把自己已经觉得很好飞的亚拓550给换成了泰世x5.之前飞550的视频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2856
因为收的的二手的,又是折腾一番骚包升级。 更换了15t斜齿和cnc大齿盘,quick uk球头,新款白色脚架,对目前的配置很满意。
泰世的做工扎实精密,自我感觉要比亚拓的好很多,没白费花心思换机啊。 最明显的感受是动力大幅提升,应该是飞机比较轻。第一次试飞吓了一跳,太暴力了,转速只设了2300转,高速侧摆丝毫不掉高度。之前一块有点大肚子的4000mah 30c电池用在550上只做航线和一些热身动作,现在3d照飞不误。

Mini vbar也是最近才换下beast x的。 beast其实已经很强大了,价格便宜,设置简单,不需外接设备调试。可惜本人不才一直不能调到自己喜欢的手感。我飞有副翼两年多,特喜欢有副翼的跟手的感觉,甚至飞了一段时间的beast x+亚拓550后,把550又改回了有副翼。后来买了x5 fes空机,手头又只有beast x无副翼系统,就先装上了。同样的设置,x5比550飞起来要灵活些,加了些exp后才好了些。 beast x在x5上有个不好就是接收机的位置很尴尬,想了很久把接收放在了右侧板上,线就从尾部的后盖走。为了能把线都从后面走,还在后盖上打了个口。最后总算布出满意的结果。
下图是第一次试飞时的样子,用的是beast x

升级了白色脚架和斜齿,看起来更漂亮了。

后来看到有优惠的mini vbar加两个卫星,一狠心就收了回来。 这下好了,去除了接收机的困扰,布线容易了很多,两颗卫星贴在后面,显得更简洁了。把布线放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vbar的设置还是很直观的,在电脑上都有图例参照,英语不好也可以看得明白。 我用的是5.3 express版本,flight style选择的是 medium,gyro gain为90,感觉较为适合自己的手感。 第一次试飞,尾巴是参照之前beast x的设置,舵机行程135,d/r设了80%,感度64。转起来好慢,加到了90才感觉差不多。分析一下,应该是vbar在电脑里设置中立点和行程时,尾舵的行程只有100,这样相同的d/r当然就要比135的行程要慢了。 还有一点,安装cyclic pitch 8度的设置,将螺距推到最大,再打升降时有干涉。于是想当然就同样减小了控里d/r的参数,大约为75。 试飞时将摇杆打到底也没见多大的倾斜,要3d根本不可能。 回家后去helifreak上一番搜索,得到的答 案是,在地面的旋翼头会干涉,到了空中这个干涉是不会发生的。还有 在pro版本里有个swash ring,可以减小干涉。暂时还不想升级软件版本,就把副翼和升降的d/
r加回了100。这下一切正常了,再次试飞很满意。vbar在翻滚中很稳定,感觉动作特别细腻,跟手的感觉又回来了。尾巴也是棍子一根,转起来丝般顺滑。暂时就写这么多了,以后再补充。

上布线图。

最后送上一张机机加飞场的合影图,这么大的场地只有我一个人飞,好孤单啊。

网友A:
这个机器很好飞的,接收机可以用单独的,放在尾舵机下面的空间里面,塞在机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很好飞的,接收机可以用单独的,放在尾舵机下面的空间里面,塞在机腹中。

x5确实是个好机子,很好飞。小点的接收可以塞进去,我用的是spectrum ar7000有点太大了,布线很蛋疼。

网友:
扎带颜色不给力

网友:
明天我开始装X5,用的大V-8,都不知道这么多东西塞不塞的进去,还有就是用5200的电池再加上电池保护架,头罩能盖的上去么,你们都是用多大的电池啊?

网友:
我不知道 楼主说的跟手 是什么意思

我的MB  调的是相当灵活 锁尾 也比V8硬朗很多

V8  还是走动作细腻的路线   也确实最接近有副翼的手感  线性比较好

相比之下 MB打舵 有时候给人感觉很突然

网友:
好骚的X5啊!

网友:
没楼上骚..

网友:
头罩比较喜欢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地方?这么漂亮?不像在天C啊~
飞机也是贼漂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这个环境确实有点不像中 国

网友:
楼主问你下骚骚的球头扣那里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5200mah加电机保护座应该是带不上头罩的,重心也会有问题,头重。 我现在用的是turnigy 6s 4000mah 30c的电池,头罩勉强能带上,没有上保护座。 不过turnigy的这个电池有点大,一般的话3300-4000mah的电池都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所说的跟手其实也就是动作过度柔和细腻,不会有时快,有时慢,细微的手上动作都能在飞机上反映出来。也可以说就如你说的线性好。
这个都是个人感觉了,语言上不太好表达。还是要看个人的偏好,有人喜欢动作灵活,暴力爱好者,我觉得beast会更适合一点。要是想动作飞的更精准,细腻,vbar可能会更好。不知大家是怎么感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山兄好啊。我在澳洲的墨尔本读书,这边有很多大草场给人遛狗用的,一般很少有人,很适合飞行。 不过这边玩航模需要加入MAAA, 购买保险在俱乐部的专门飞场飞行。去过几次附近的俱乐部,飞直机和固定翼是在两个不同的区域飞行。把各自的飞机排成一条队,一位飞手结束了才能接着下一个去飞,所以轮到自己的飞行机会并不多。我带了6块电池,下午2点到的俱乐部飞场,到5点回来才飞了三块电池 。所以决定单飞,至少一个小时多点就可以飞完全部的八块电池,然后打包回家。一般远离人群,注意点,也不会有人来找你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牌子是quick uk,对国内的渠道不是很了解。 给你个总部的网址,http://www.quickuk.eu/site/index.html

网友:
v8不需要那么厚的海绵,很薄的3M就可以了。。。抗震很强的

网友:
x5的中联实在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兄好啊。我在澳洲的墨尔本读书,这边有很多大草场给人遛狗用的,一般很少有人,很适合飞行。 不过这边玩航模需要加入MAAA, 购买保险在俱乐部的专门飞场飞行。去过几次附近的俱乐部,飞直机和固定翼是在两个不同 ...

我也在单飞,俱乐部是特别麻烦,我一般都是大清早趁着早地上没人的时候去飞。 老外比较好,不会跑过来问一堆问题,也比较注意自己的安全,离的比较远

网友:
真不错呀。。。想不到国外的飞行俱乐部这么严格的飞行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