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180小床用直纹滚花刀架

楼主(2012-07-19):
在铣好的柄上打孔、攻丝(M8),用M8x30内六角螺钉/螺母将直纹滚花刀固定,即成。柄的材料为45#钢。
安装的是0.6mm滚花刀。

网友:
这样行吗?
有加工后的工件图吗?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出现了问题

上图是第一次滚花及结果。滚花处直径约为12mm。可以看到,线条稍稍倾斜,仔细观察有若干点状伤痕。深度尚可。我没有用过成品滚花刀架,不知道滚花轮松紧度怎样才是最好的,这个我调得比较紧,加了润滑脂以后,要稍稍用力才能滚动。

选定:转速100~200rpm,进刀0.3mm(工件和滚花轮贴上,能滚动时归零),自动走刀0.3mm每转。

操作方法基本参考坛友转发的《汪老师机械加工教学》的帖子。自动走刀来回三次,也就是从右到左走一次,停机,电机反转(主轴也反转),向后自动走刀。然后再重复两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向右自动走刀的时候,主轴是反转的,所以造成了线条倾斜或者伤痕呢?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来点使用效果图呗,刚看到

网友:
简单实用才是好

楼主:
我想了一下,线条是倾斜的,可能是因为滚花轮比较松。虽然我觉得已经调紧了。这个M8螺钉的直径小了一点,滚花轮的内径好像是标准的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太业余

我怎么看到你的回复都是,感觉还是太业余,这一句。能不能换别的

网友:
滚花刀架结构不合理导致的。

滚花的时候,侧向力很大,这种只靠螺钉的一边来固定,肯定会在侧向力的作用下,向后让刀,从而使得花纹歪斜。
滚花刀应该是做成一个U型的支架,可以用一块方铁中间铣一个槽,然后打孔穿上螺钉,将滚花轮安装在槽内,这样两头受力,就能保证滚花轮的轴线始终与主轴轴线平行。
如图:(借用zj77718兄的图片)

楼主:
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花纹歪的原因,如楼上所说,应该是滚花轮的轴线与主轴轴线不平行。安装刀架的时候,好像滚花轮没有完全对准中心,这样,侧向受力就不均匀。加之滚花轮两侧有一点间隙。螺钉那一侧受力面积太小了,必然会歪掉。有时间我再把间隙调小试试,看看能不能改善,再报告一下结果。

这个简易刀架看来是做错了,只能临时救急。一个成品刀架也只要十几块钱,我还是买一个算了。不过我更想买那种“两头夹”的,就是没有卖的,那一种D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对夹的也有的卖的

TB上西马特有这种附件卖,就是价格太贵。似乎是179元。搜“滚花组件”可以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找到了。确实太贵,我还是D一个好了。

网友:
这种滚花刀用几次中托板螺母估计就要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吗?太可怕了。我的中拖板回差有12格(WM180V),不知道是否正常。因为中拖板装了数字尺,没有看手轮,所以一直没有注意回差是否增大了。看来要小心了。

我把滚花轮水平面上向右偏转的角度调到0(汪老师的帖子上说要偏转2-3度),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纹路不太斜了,可以接受。纹路上有伤痕,是因为滚花轮上有伤。

网友:
我的320原来只有四格用了几次滚花刀变的很大了还是那种夹得滚花刀好这个Y字型的小床根本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