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对刀器成功啦..呵呵..风回路转

楼主(2012-07-19):
刀杆圆度有要求.直线度有要求.硬度有要求.

最好用45#,或者稍硬的料,先加工好螺纹.然后热处理到HRC50度以上,最后精磨外圆.

做4种规格的刀杆.8,12.16.20,即可,基本上就可以就会绝大多数的精孔加工

锁刀粒的螺丝.最好跟刀粒没有接触.比如仿造燕尾的塞铁结构.这样可以防止紧锁螺丝的时候,刀粒被螺丝带动.

指示器最好是千分表0.002mm最好.
使用方法很简单..

1.先大概镗一刀.

2.测量出孔径.对比图纸要求.算出单边进刀量

3.敲刀看表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A:
峰回路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峰回路转

网友:
吃了牛黄成少将了 。可喜可贺
名称改为:镗刀指示器,可能贴切一点
有用,实用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再搞个微调螺母就更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中午在那个饭店安排?

网友:
我还没有镗过孔,说外行话请见谅。借这个帖子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打算做一个夹高速钢刀头的可调镗刀杆(不是微调的)。请问,先试镗一下,测量孔径,然后把百分表用表座吸附在铣床工作台上,和镗刀接触调零以后,再调整,是否也可行呢?这样一般能达到多高的精度?或者用小表座吸附在刀杆上,精度会提高吗?

网友:
给咱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也是可行的...而且如果铣床带电子尺的话会更方便.

先固定百分表.然后看电子尺.让刀粒轻百分表.锁紧工作台.然后敲刀..精度同样有保证的.只是比较麻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