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XXD2212电机运转会有啪啪声?????

楼主(2012-07-19):
RT
视频是其他网友的,正好我也有此一问,借来一用,拆开电机无异常。
求高人解答

网友:
呃。。。啪啪声

我邪恶了

楼主:
这也能邪恶,你真行!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不过飞到今天也没问题,管他呢

楼主:
因为没用过其他品牌电机所以也不知道其他有无此问题,听着总觉得不舒服。

网友:
我买的新电机也出现过此问题,刚开始以为是电调问题,换了一个新的电调故障依旧,随后换了一个电机故障没了。

网友:
轴承坏了

网友:
检查电机里是否有异物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有问题啊,应该不是轴承或是异物的问题,电机转速很高,而声音的频率并不高,会不会是短路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装上浆后就能很明显得看到浆会突然间停转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RT
视频是其他网友的,正好我也有此一问,借来一用,拆开电机无异常。
求高人解答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0NDUzMTI4/v.swf

转子的磁钢松动或轴承损坏了,多见于炸机后的电机!

楼主:
我新买的电机,在安装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只在低转速出现,稍推高油门就好了,也不影响飞行。

网友:
XA的原厂电机也这样。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高速电调?

网友:
可能是高速电调引起的脉冲电波,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轴承吧

换换轴承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 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寄回去说检测一切正常...据我测试的结果是只有安装到架子上才会这么大的声音..是因为铝管把声音放大了...而且在频繁变换油门的时候声音就会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轴承可以自己买吗?贵吗?我寄回给卖家了..他不装到架子上测试...说没问题..可是这个声音只有在架子上测试的时候才很明显...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