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電動車48V電池,如何接太陽能版充電?

楼主(2012-07-20):
假設已買了電池,買了太陽板,還需要什麼?和如何接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充电控制板+几个平方的太阳能板

网友B:
首先,电动车的电池如果是锂电池的话,如果没有保护板,一定要买个带充电口的保护板,如果是铅酸电池,不用处理
其次,太阳能电池板需要买功率100W-300W,输出电压在60V以上
再次,买一个48V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最后,接线。

楼主:
goodfeel // 謝謝你,我可以開始更深入地研究了
yamzid // 是鋰電池,體重輕,儲電量多。
如果用90w太陽板,會有什麼問題發生呢?我見淘寶輸出電壓通常只見12v,60v看似要特別定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功率只影响充电时间,标称90W的太阳能板,实际是按1平方米1kw的辐射功率计算的,实际功率一般在50%-70%左右,也就是90W的实际充电功率在50W左右。
另外输出电压12V是指太阳能电池可以给12V电瓶充电,实际输出电压一般在15-17V之间,至于要达到48V很简单,串联4块即可。
另外,建议不要使用锂电池,维护要求较高,过充过放都容易损坏电池。而铅酸电池就没有那么娇气,可以随充随用。

网友C:
太阳能电池板,可以用同型号的串联提高电压。不过这东西看起来简单,搞起来问题多多。电池板你要看看能不能达到标称值,比如这几天中午太阳下测功率。淘宝很多板子看其便宜,实际功率只有1半。

网友B:
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与我QQ联系:14662770,因为我自己搞了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实验用的,算是有点心得

网友D:
太阳能充电的话是不是要很久很久啊?

网友E:
太阳能充电,充几年省的电费还不够买太阳能电池板的~

楼主:
yamizd// 抱歉我沒用qq習慣的,再有新的問題,我pm請教你,
wang2xxxx//看功率多大W,,,200W 比 100W 充得快
夜影//不是錢的問題,是充到與充不到的問題,我的構思不是家用是件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