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比较多,探讨一个带水换阀门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家里的阀门坏了不能关闭,是DN20的,现在的问题是总阀门在户外,以来找不到,2来找到也估计羞死了,现在想到的办法是
1、等停水,貌似老也不停水
2、带水换, 把阀门打开,装好以后再关闭,感觉也挺难
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A:
**太多!批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龙头处兜厚实大毛巾,减弱水管口打开后水流的冲击

网友B:
龙头处兜厚实大毛巾,减弱水管口打开后水流的冲击,再快速换上龙头。这是我看人这样做的,当然总有这么多水流出

网友C:
所有閥門都要打開(連手上要換的那個全新的)
這樣會簡單一點

网友D:
总阀的带水换难一点,不过也能换。分阀的话好点,换的时候把其他的分阀打开就好。换的时候阀门要处于打开状态,目地是泄压。衣服湿是肯定的了

网友E:
在必须要带水作业时候要挑选水压最低的时段。
比如中午或下午做饭时间居民区用水高峰,你可以体会下具体是中午还是晚上那个时段水压更低。然后把蔴线缠进外丝的扣里外面再用生料带适度缠几圈。把新截门打开最大程度。反穿雨衣背部系扣雨裤雨鞋穿戴整齐。
祝你好运。

网友E:
对了记得要 稳 准 狠 不要怕。拿它当敌人干。

网友F:
作业时候要挑选水压最低的时段,用厚毛巾或废弃的旧衣服捂在待换的阀门处,换的时候把其他的分阀打开就好。换的时候阀门要处于打开状态,目地是泄压。做好衣服弄湿、水流喷溅准备!

网友G:
还有一个终级的换法,准备一瓶液氮,加工一个冰套将管子中的水冻住,然后你就可以一点水不用漏的换阀门了

网友H:
没什么难度,唯湿身尔

网友I:
毛巾不是很好 用袖套或者不要的裤子 将裤子剪一段 一端扎住 套在坏的阀门上拧下阀门 安装时记的要打开新的阀门在安装 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J:
别怕湿身,注意淋病!

网友K:
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是,待换阀先打开 ,再开几个阀门减轻水压 ,准备工作做好也就几十妙的事。

楼主:
标题
管道是外丝,阀门是内丝,拆下后带水绕生交代也是个麻烦

网友I:
阀门上2圈 再缠生料带 阀门要打开让水流着

网友L:
回复 网友G:
还是这个比较牛一点,一点也不用湿身。

网友M:
接根皮管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新的阀门缠绕好密封胶带,然后打开家里的所阀门。。。。

网友:
找物业吧,最好让他们给换。

楼主:
常混论坛还找物业,都不好意思说常混模型论坛

网友N:
连内裤都不要穿,洗凉水澡也是很舒服

网友:
以前我就搞过!简单!把要换的缠好生料带旋开到通水最大状态!!然后打开所有的水龙头!!厨房的!热水器的!厕所马桶!然后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楼主:
是一个总阀门,或者最少是一个分总阀门,还有就是阀门是内丝,水管是外丝,没法先缠绕生胶带

先挂上2圈,然后绕生胶带,然后一边拧一关闭阀门因该可以

网友:
赶在水压低的时段换,把家里能打开的水龙头全打开。这样压力就进一步下降了。换的阀门要全打开,内丝的话。可以把生料带缠在阀门外侧探出来,多缠一些后。用手指把探出来的生料带翻倒推到带螺纹的孔中 ,这样内螺纹那里就有生料带了。然后找个大塑料袋挡住龙头外侧。这样水喷出来会顺着塑料袋流下。迅速拆下旧的拧上新的。拧紧后关闭阀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终级的换法,准备一瓶液氮,加工一个冰套将管子中的水冻住,然后你就可以一点水不用漏的换阀门了

终极攻略

网友:
液氮那个强大,所以也可以冬天换

网友:
找个装米的袋子,(透气的那种)将要装上的阀门的那头缠上生料带,要是没有,可以找一个透明的那种塑料袋剪一条当生料带使,将米袋锋线的那头的线头剪掉一点,留出的缝能将手套进即可,将手套进,从米袋另一头把阀门打开,放在套进米袋的手上,然后将米袋大口的那头套在要换的阀门的那段管路上,喷出的水都在米袋里减压了,不会有多少喷出来的。你试试就知道了,就地取材。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连内裤都不要穿,洗凉水澡也是很舒服

必须的 不过小心管钳等工具划伤小JJ

网友:
用水高峰的时候再换  水小很多。 反正现在热 凉快的活

网友:
为了降低水压你可以吧你家的所有水龙头都打开后在换就很容易了!!哈哈

网友O:
换个阀算什么,没什么难度,只要胆大心细果断敢干就行了,浑身淋湿是肯定的了,我曾经带压割管套牙再上弯头和阀,难度要高多了吧,过程说给你听:先找一根20cm长直径略细于水管外径的尼龙棒,上车床将其一端车成尖头圆锥状,注意要尖头不能平头,圆锥角要小一点,锥身长度大于6cm为好,将 要换的阀打开放在边上,再备一把鎯头,先用角磨机装上切割片将管壁一圈均匀割入壁厚2/3的深度,然后用力一割再用力一折将管子拿下,这时不管喷多猛的水都要镇静,迅速拿起尼龙棒插入管中接着就是一榔头,2秒钟就可奠定胜局,接下来就可上油套牙缠生料带,然后左手握尼龙棒右手拿阀,尼龙棒一拔出就迅速旋两圈阀门接着关阀,又是两秒钟解决战斗.虽只淋了不到5秒钟,全身也湿透了,水压之大可想而知.尼龙棒锥头前端若是平头阻力会很大有可能按不下去.有点太罗嗦了 祝你成功

楼主:
是总阀门,开别的水龙头未必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换个阀算什么,没什么难度,只要胆大心细果断敢干就行了,浑身淋湿是肯定的了,我曾经带压割管套牙再上弯头和阀,难度要高多了吧,过程说给你听:先找一根20cm长直径略细于水管外径的尼龙棒,上车床将其一端车成尖头 ...

基本理解了,操作难度很大,还有管道一般都是贴墙安装的,如何用角磨机环切

网友:
我以前修一寸阈门是把所有水开着用麻包袋包着换,阈一定要开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理解了,操作难度很大,还有管道一般都是贴墙安装的,如何用角磨机环切

我搞的管道也是贴墙安装的,用新的割片能环切多少就多少最后一下要利索,墙上敲了一点才能套牙的,难度是有一点,不得以就得咬牙干,可以说令所有在场的人瞋目结舌,我看你也要咬一回牙了

网友:
总有一天会停水的,人家都不愿意停水,楼主天天盼

网友:
找个塑料的购物袋(大一点的)套在水管上,袋子的底部搞个窟窿

拧下旧的

把新的龙头开关打开

放进袋子里拧进去

关上龙头

拧紧龙头

网友P:
赤身裸体(挂好窗帘)
找一个能把自己装里的 大塑料袋 封口
这样在里面换阀就不能弄的 到处都是水了
换完阀 塑料袋里面的水多的话 就把洗头水 浴液 搓澡巾什么的都预备好

楼主:
总阀本深就在卫生间,问题不大,但是我分析是卫生间的上水系统,貌似不是全家的上水系统,如果是全家的上水的话,开别的龙头就没有意义了
找一些材料挡住水是必要的,这样防止喷水跑到房间里面,先挂上2扣,再绕生鸡蛋的办法也很有用,解决了喷水没法绕生胶带的问题 下周可以试验下

网友Q(2012-09-23):
水阀先打开,换上后关闭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Q:
水阀先打开,换上后关闭水阀
这个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