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前天刷了5.12新固件,飞三电正常,第4电,直接在地面翻筋斗!

楼主(2012-07-20):
WKM前天刷了5.12新固件,重新校准了水平,昨天早上飞两电同时是远程调参,稳定正常。下午外场活动第一电正常。第二块电直接连续两次翻筋斗,直接在地面就翻筋斗!后来检查过各电机转速正常一致,再断电重新校水平和换桨后再翻了一个筋斗,完全没离地的情况下。飞了大半年,首次出现传说的筋斗现象。不知道什么回事,望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A:
我配的是SW800飞三次,出现两次这种情况了。现在不敢飞。请问你是什么配置。同有图

网友:
太可怕了 假行僧又要问你们是不是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都得返厂检查

网友:
看来还得召回....

网友B:
飞控换了新版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配的是SW800飞三次,出现两次这种情况了。现在不敢飞。请问你是什么配置。同有图

我现在还装在XA650上,昨天也是接连出现这两种情况,我们俱乐部的人都看到。直接没离地就往左边翻了两次,上相你看,筋斗后换了左边两个桨,再翻再坏掉两块

楼主:
还没
引用 网友B:
飞控换了新版没?

还没,这次换定了!但也想找实际原因,万一在高空炸下来就图传狗2结合成一块饼了!

网友A:
告诉你一个飞行秘决,我也是昨天刚学来的。估计没有几个人这样飞过。昨天我见一老前辈玩XA+WKM时,他一启动。一个桨,明显慢好多。我问,这样子你也敢飞。他答到。这个问题出现太多了。只要你一推油门准炸。反正我也搞不清怎么出现这种情况。解决办法。起飞前,推下左右,前后杆,所有电机正常,启飞。这是他得出的结论。也是经验。我感觉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飞行前的一种检测。看看各电机可受控。

网友:
我的S800炸三次过后,现在都不敢飞。下次我飞行时这个步骤一定不能少。我估计这样子跟WKM有关。启动是好像。各通道没有打通脉一样。我有一次也就是这样情况,飞炸了,我昨天看他飞着好爽。

网友:
楼主买个XA的P控飞几天就好了,那控是每次起飞必炸的,必须手动调整后才能正常起飞,我飞过XA的控之后,无论什么飞控起飞现在都不会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兄弟
你s800的 猴子返厂没有???
是如楼主一样起飞前侧翻还是飞行中侧翻???
怠速你设置的 低 中 高????

网友:
我的发过来,S800中心板就有问题。返厂,第一次飞,M5电机转速不对,起飞炸机。损桨再根。再次返厂。免费发过来,飞行一次。OK,再第二次再飞。起飞又炸机。损桨一根。花200买了根桨,现在还没有飞过。心里特不爽。现在不敢飞了。第那天心情好些。再试试

网友:
我怠速设置,推荐的。

网友:
晕,我的s800飞得很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稳得很

s800炸3次?晕,那要是修起来得花多少钱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飞行秘决,我也是昨天刚学来的。估计没有几个人这样飞过。昨天我见一老前辈玩XA+WKM时,他一启动。一个桨,明显慢好多。我问,这样子你也敢飞。他答到。这个问题出现太多了。只要你一推油门准炸。反正我也 ...

我的s800也是,开始时,有一两个桨慢。但推没到要起飞前,就会好了。
我是盯着他都转都均匀后,再接着推油门。
不过,这个方法可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以上炸鸡是不是都是下午2:28左右炸的啊?这版本不炸才怪。

网友D:
我估计楼主是姿态模式下起飞的吧?姿态模式很容易侧翻,请用手动起飞吧,离地前要调整好姿态。WKM的姿态起飞不太靠谱。

网友:
5.12?不是个巧合吧?

网友:
5.12的WKM+s800启动转速 推荐 到手后飞了六个起落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d

楼主:
解决办法。起飞前,推下左右,前后杆,所有电机正常,启飞。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飞行秘决,我也是昨天刚学来的。估计没有几个人这样飞过。昨天我见一老前辈玩XA+WKM时,他一启动。一个桨,明显慢好多。我问,这样子你也敢飞。他答到。这个问题出现太多了。只要你一推油门准炸。反正我也 ...

解决办法。起飞前,推下左右,前后杆,所有电机正常,启飞。

 请问帅兄:起飞前,推下左右,前后杆这样做是为了检查电机是否正常还是这样做可以令各电机转速更正常?

网友E:
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试验
关于有的时间,某一个电机启动后在怠速运行时间会比其他电机慢
而且这样的现象出现不一定会是出现在某个特定的电机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发现并证明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我们在每一次起飞前都会发现 ,我们起飞的场地并不是水平的
处与位置高的电机在启动后 ,是会比其他电机慢的
你也可以换机体的方向来继续观察这个现象
我要说的目的在于
我们起飞前,放置飞机的地方不是在保证水平的情况下
那么出现某一个电机转得慢,而它所处的位置比其他的高,那么就这样的情况的正常的
无需要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5.12!~!!

楼主:
回复 网友G:

的确是这样问了~~~~还说会不会电机动力有什么问题~请问电机电调没烧情况下,是什么来计算他们的转速和控制的?不是飞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楼主是姿态模式下起飞的吧?姿态模式很容易侧翻,请用手动起飞吧,离地前要调整好姿态。WKM的姿态起飞不太靠谱。

有时姿态模式,有时GPS模式,之前起飞都是比较干脆利落,但没手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试验
关于有的时间,某一个电机启动后在怠速运行时间会比其他电机慢
而且这样的现象出现不一定会是出现在某个特定的电机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发现并证明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我们在每一次 ...

这个分析有道理,学习了!谢谢18!

网友:
我的NAZA飞4轴,从来4个电机推油离地前都没同步过,姿态和GPS一样。

网友:
是劈腿起转后就直接翻掉还是油门杆推上一点点才翻掉的
?把你的QQ号给我

网友:
悬停侧翻的路过……

网友:
我手头两块兔子、两块APM,目前还没出现这种情况,商业飞控出现这种现象不应该呀!!动摇了我上悟空的决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