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咱们的塞斯纳182怎么样

楼主(2012-07-20):
淘宝上卖的那个销量很高的那182怎么样啊,不知道大神门用着怎么样,配置是什么? 配啥控比较好飞?

网友A:
买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B:
知道的讲一下嘛,我们都是新手!

网友C:
2212 KV1400电机 8060浆 30a 电调 3个9克舵机 1个转向金属舵机 天6 足以 好飞

网友D:
回复 楼主:
新手最好别买大飞机 我就买了个1.4大塞 朗宇2216 1100KV 1047浆 飞机都撞烂了都没飞起来,老鸟倒是帮我飞的自在。。。新手最好买1米一下的飞机,,,大塞讲究舵量,,讲究动力~~

网友E:
回楼上的,其实大飞机好飞,翼展大速度低,只要小舵量,很好飞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舵量小 新手很难掌握的~看到飞机倾斜,心里紧张 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