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用什么材质的电极好?

楼主(2012-07-20):
点焊机接近完工了,但用黄铜棒做的电极,极其不理想,磨成锥形的电极,焊过二三次后锥尖一下子就会熔掉,想在网上买铬锆铜棒,但这玩意特贵,想请问下做过点焊机的朋友,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个铬锆铜?你们又是用什么材质做点焊机电极的?

网友:
是不是焊接时间太久了

网友:
点焊机一般都用紫铜棒的。

楼主:
终于搞好了,焊机除了电极不理想外其它的都基本满意,完工

                          END

网友A:
铜钨合金呀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钨合金呀  哈哈

这个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银应该也不错

要不上个乌钢刀试试

网友:
老的苏联教材上告诉我们,点焊机最好的材料是银铜合金

楼主:
我的天那为什么大伙推荐的都是贵价货呢?

网友:
好象用氧焊枪的头子可代替。变压器多大的,能上个线路吗。

楼主:
电路图大家帮忙看看要不要加个空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说的是这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东西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但由于要玩的东西太多就放下了。就是这个头,好象在38度上见人就是用它。时间继电器在1秒以下。

网友:
经典点焊机

网友:
工业上用点焊机做产品根本就不用:时间继电器,都是通过脚踏开关控制时间.em15:

网友:
小的点焊机电极好像是用钼棒的

网友:
共同探讨,氩弧焊的钨极或电焊钳可不可作电极

网友:
钨棒可以做电极

网友:
钨棒可以做电极,那效果不知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用铬锆铜做电极,焊接效果会不会比紫铜的好呢?

网友:
我用的大烙铁头.不过,我使用次数很少.

网友:
纯铜做电极是最好 的,但是考虑其硬度低,加入其他金属提高硬度,但是降低了导电性能

网友:
以前做太阳能热水器,就是用的紫铜做电极,专焊薄的不锈钢板,很耐用,用一年多才换

网友:
为什么还要用电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不是就可以连接时间控制器了

网友:
如果焊接小件不锈钢应该可以吧

网友E:
烧头是什么原因,我说出来有人肯定不相信,是电流太小

网友(2013-01-18):
引用 网友E:
烧头是什么原因,我说出来有人肯定不相信,是电流太小

这个还真的是不明白

网友:
时间太长 两个1毫米厚的铁板 时间都不能超过1秒 用外热式烙铁头代替就很
完美

网友:
根据所焊材料选不同的电极材料  铬锆铜焊一般的薄铁板, 弥散铜焊镀锌板, 铍钴铜焊厚一点的材料. 钼钨焊铜铝材料.  我有各种供货.

网友:
mark楼上的话,回头找材料

网友:
有网友用不锈钢效果不错

网友:
问下lz做电焊机需要普通变压器还是电抗,你这个说下3围尺寸行么

网友(2014-03-01):
紫铜棒端头加铬锆铜电极,耐高温切有硬度,耐用。

网友:
专业的用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用紫铜棒可以凑合着用(消耗的比较快)。

网友:
电极中间钻孔通冷却水。哈哈。

网友F(2019-02-28):
一般都用紫铜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