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线切割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7-20):
这个是履带两端的连接件 计划用线切割加工 CAD和CAXA的图纸均可以画出来 括号里的0.25数据是为了走金属线的,宽度由加工定,但是另一个括号里的1.25能加工出来吗?想问线切割是不是根据厚度和材质最终算走线长度来确定价格啊?这个零件里的尺寸精度主要是孔距9mm和两个销孔的平行度尽量精一点,其余的别看小数点后3位但是意义不大。

顺便问一句,这个件专业名称是什么?

楼主:
就是这个零件 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销轴直径是3mm 铣掉0.5做定位 平面和对面圆弧顶点距离为2.5mm

网友:
量大,单个不用太多钱,乘以几百算下来就很贵了,哪怕一个才三块,2条履带要400个算,光这玩意(有叫销耳也有叫端连接器)都得破千

楼主:
在线等哈,论坛高手、机加高手讲解。

楼主:
我想问这个玩意线切割能加工吗?如果能加工找个厂里的师傅帮着高高两条玉溪就差不多了

楼主:
数量300个 1车套

网友:
没问题,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材料我这一大把,材料可以送你

网友:
我认为应该可以线切割,我们兄弟单位有一台线切割。一个7mm厚,可以先割成70mm或140mm,然后再7mm一节割掉,随便怎么都可以,精度不用考虑,除了工件太重要下垂时尺寸精度就要考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
1.25没问题 价格按平方算 一平方5厘,不建议线切割 加工费比较高,楼主可以看看我的1比6 99式履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3719&extra=&page=1
小链接刚割完 孔只打了70多个

网友:
HB300不知道换算成HRC是多少...一般都用HRC来表示.

0.25那条缝没必要.加了缝你这个工件就不完美了.有拉裂变形的潜在风险.所以.不开槽为妙.

工艺上来说.就算是HSS.也可以用钻头打孔.穿线.完全没必要开槽过线.

常规来说,这是次硬的材料了.最硬的当然是钨钢.

厚度是7mm,还是不锈钢.我建议你要么弄成8,要么弄成6吧.这厚度的不锈钢板有现成的.先去剪板.然后叠起来一齐线割.

网友:
你的个0.25的缺口有必要吗?没要的话可以去掉,线切割可以穿丝加工的,可以加工出你下面图片的形状,图纸里面的尺寸能保证,只要算好补偿即可。

网友:
不破口割,靠穿丝来割的话,线切割操作员淡定不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0.25直接线割就可以;你的要求都可以做出来的,只有价格的问题
如果9的要求比较高,标示的时候写成9.00比较好,其他的保留一位小数就可以了,以示精度差异
建议0.25的槽不要开,尽量按原车完成,用螺丝来锁紧插销: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