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搞定v911对频的有效技巧!!

楼主(2012-07-20):
对频方法:1、将控的微调全部调回居中状态
              2、先插电池,飞机电路板等快闪时,迅速打开控,控开机声音结束了对频完成。
(个人理解控开机响的过程就是对频过程,也就是说对频时,飞机和控要同时处与对频阶段才能对上。)

网友:
LZ正解

911和929都是用这方法做首次对频。

陈伯

网友:
我去试试

网友A:
lz忘记一个, 装电池的时候将飞机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忘记一个, 装电池的时候将飞机保持水平。

水平主要是陀螺仪定位,和对频没啥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频方法:1、将控的微调全部调回居中状态
              2、先插电池,飞机电路板等快闪时,迅速打开控,控开机声音结束了对频完成。
(个人理解控开机响的过程就是对频过程,也就是说对频时,飞机和控要同时处与 ...

先开控,然后再911通电 也ok吧 ,你那种只是追求控响完就对完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开控,然后再911通电 也ok吧 ,你那种只是追求控响完就对完频~

你这种方式经常会对不上,特别是新机第一次对频的情况。

网友:
感觉直接就对上了啊..太容易对了

网友:
我试过插上电池保持飞机倾斜,然后飞行的时候一点影响也没有,本来想通过倾斜调整飞行姿态,结果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方式经常会对不上,特别是新机第一次对频的情况。

这个没怎么觉得,我飞了一个多月都是这么对频的,一直没有出现对不上频,而且也不用飞机换电池就关控~

网友:
对频好像没这么难吧!我机器买来按说明书说的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2013-07-28):
用楼主方法试了下,对频成功

网友(2014-03-02):
新买的第三个主板就是对不上频,用楼主的方法果然就行了,很好!

网友C: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D(2014-04-07):
我的911尾电机不转了,换了新的后小油门还是不转,求教

网友E:
有点技巧!还好我的是老板测试过的,所以直接就对上了!

网友F(2019-01-25):
引用 网友G:
不错,顶一下
挖坟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