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陈伯的,买了929的控感受一下。

楼主(2012-07-20):
控明天到手,期待。。。。。,后续会把使用情况发上来。
929控选40%,确实比911原配控的感觉要好。
到手以后马上改了锂电,电池是原来环奇829的,7.4伏800毫安时的,估计能用一周左右。
闲话少说,上图。

929控开机状态

929控开机状态

自己做的插接头

自己做的插接头

电池盒盖钻了个眼,走线

电池盒盖钻了个眼,走线

7.4伏锂电,粘在电池盖上,比较丑,呵呵。

7.4伏锂电,粘在电池盖上,比较丑,呵呵。

网友A:
个人感受:

929控选20%或40%飞911,可体验911柔和
缓慢转向的细腻感觉。油门反应也更线性了。

这929控比我原用的早期911控好多了。
但对这才数十元的控不要带很高期望。

陈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去买929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直接把两个2极管短路,用4个5号电池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929控的20%及40%适合初次玩911练习用,如果用20%来飞航线,那将是一件苦差事,熟手用60%来飞室内航线较平稳些.
原本我以为此控的油门线性会比911的控好些,用了才知道是一样的,熟手们购买前请深思.

楼主:
同意ls观点,油门线性解决不了。

网友B:
倒。掏了个洞。你把电池放遥控仓里不就完了。肺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掏了个洞。你把电池放遥控仓里不就完了。肺这个事。

电池太厚放不进去,要不然还费这个事,呵呵。

网友:
电池仓背面空间比较大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明天到手,期待。。。。。,后续会把使用情况发上来。
929控选40%,确实比911原配控的感觉要好。
到手以后马上改了锂电,电池是原来环奇829的,7.4伏800毫安时的,估计能用一周左右。
闲话少说,上图。

LZ你怎么在电池盖子上挖了一个洞啊。看到背后有一个小口子了么,就在电池盖子上面,那个我估计原来应该是给用控给飞机充电的接口设计的。我现在就是直接开控,接了一个JST的插头,然后从这个口子引出来,然后上一个雌雄贴,平时就用原来LAMA的电池给控供电,不用了就拆下电池,控上的JST插头就收在那个小盒子里面。也可以用原来的6节五号电池。基本可以说是无损改装了。

网友:
外置电池啊?这么难看  我的911和929的控都改了锂电,用直升机退役的2S锂电,也很厚,把电池仓改一下就可以了。
看下图:把白色框框里面的隔离片剪掉,注意不用剪到两端,量一下你的锂电宽度,有多宽就剪多宽,能放得下就可以了,这样5号电池也能用。
在下图红色小框位置(电池仓内壁)挖个小洞,大小以锂电的JST插头能刚刚插过去为准,然后找个母的JST插头在里面套上(母JST插头只能滞留在壳里边),再用热溶胶把母JST插头固定在壳里面,红线和黑线并联到电池仓的输出线上,这样锂电和5号电池都能用了。

网友(2013-01-19):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受:

929控选20%或40%飞911,可体验911柔和

我一般都是在60%舵量飞的,100%的时候控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