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平衡杆

楼主(2012-07-20):
911平衡杆里的配重铁甩丢了一个,有什么能替代的吗,重要怎么改

网友A:

复 陈红星123 兄:

可另买一支原厂平衡杆回来后即在锤子上加502。

或者:

(1)  把另一颗锤子也挖走。

(2)  两边换入跟锤子差不多重量的相同螺丝/螺帽,加502固定。

好玩的模友可作以下尝试:

(1)  把锤子挖走。

(2)  用两条相同质量、相同长度的锡条,缠上两边平衡杆上,
       不要粘死。平衡杆转动时离心力会把锡卷拉向两端,
       令直机有锤子的自稳功能。

(3)  可加减锡条的长短(锤子的重量)来调整平衡杆的自稳力度
        ..........力度(重量)越大,直机越稳但反应越遲钝;力度
        (重量)越小,直机越贼越灵活(但会较难控)。

陈伯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直接换个新 的好,我的也是磕飞了一个,找回来安上后飞机就好飘,老是在空中自己画圆

网友:
陈伯说的好

网友:
新的平衡杆两端加502和热缩管固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直接换个新 的好,我的也是磕飞了一个,找回来安上后飞机就好飘,老是在空中自己画圆

你可能是有连杆锁扣炸松脱了。
可试检查并全部按紧一次后再试飞。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 陈红星123 兄:

可另买一支原厂平衡杆回来后即在锤子上加502。

或者:

(1)  把另一颗锤子也挖走。

(2)  两边换入跟锤子差不多重量的相同螺丝/螺帽,加502固定。

好玩的模友可作以下尝试: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