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大蝎子130A 电调和VBAR定速的问题。。。(问题解决)

楼主(2012-07-20):
由于网上都是 单独使用蝎子130A电调定速的相关设置,和VBAR搭配的资料较少,故发帖求教各位大大一些问题。。。

我是蝎子130A OPTO 不带SBEC的那个版本,用的大VBAR,VBAR上的设定已经参考铁汉的资料设定妥当,就是蝎子130A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首先是初始化电调,然后校准最高最低点,这2步都能按照网上的资料进行。然后我是试用电脑USB设置,已经按照和VBAR搭配的推荐设置设置好。。

但是蝎子130A有个 0度螺距电流记忆 那个我实在不知道 如果是用外部定速是否还需要 这样设置。。。

目前的情况是 普通模式我是一条水平直线 70% 关闭油门HOLD 开始启动,但是油门推过50%以后 明显转速就降低了。。。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有大大能分享这2个电装搭配使用的心得就再好不过了。。。谢谢!

楼主:
折腾了2个小时,问题解决。。。

我错在想当然设置了一个油门曲线的百分比,而没有看VBAR软件上的转速。。。。70%油门 转速才600多 必然飞不起来 而且螺距大了会有转速下降的感觉。所以才造成帖子里的问题。

目前跟着VBAR软件里的转速显示来设置百分比,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蝎子130A由于还是没找到和VBAR搭配定速是否需要0度螺距电流记忆的资料,我自己还是设置了一次,但是一定要在 HELI MODE下设置,然后再改为外部定速接上VBAR。

待明天首飞后给出2种定速的感觉-。-

网友(2014-06-30):
请问vbar定速效果如何?正想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