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DEVO10+naza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我用的是DEVO10控,接收机是RX1002,在连接NAZA的时候,请问如何连接三段开关呢?就是控上的那个FMOD?还有就是控上要如何设置一下吗?我一直都是在失控保护状态。。我连的是AUX2.。结果不行。麻烦大神了。

网友A:
我是这样接的1234就不说了
用的是固定翼模式
aux1接naza的u通 用mix开关控制(每档用微调把相应的功能点蓝)
云台用的aux4.5通道

楼主:
多谢多谢。。。用MIX开关的话。。。在控里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