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什么电调好?

楼主(2012-07-20):
请问

网友:
3s的话 亚拓35p就挺好 缓启动杠杠的,上6s的话 好盈铂金40a 花牌LV45A ,我用的是花牌lv45 缓启动非常不错,铂金的缓启动一般,好像花牌又出了HA45a 是仿凤凰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怎样,好像比LV45A便宜点

网友A:
等老高(花牌)家的LV50A吧,听说能塞进PRO肚子里,月底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老高(花牌)家的LV50A吧,听说能塞进PRO肚子里,月底就出来了

我等了2个月了,听说快了

网友:
老高的50A值得拥有。。。。目前使用中。。。定速那个爽啊。。。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老高(花牌)家的LV50A吧,听说能塞进PRO肚子里,月底就出来了

一直在等,等啊等

网友:
50A如果没有专门的设定线,用普通接收表示很蛋疼。

网友B:
ZTW难道不好吗?ZTW60A的都能放PRO肚子里呢

网友:
有米的话上koby4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ZTW难道不好吗?ZTW60A的都能放PRO肚子里呢

花牌LV50的定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