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必备手册...进来看看...对你肯定有帮助

楼主(2012-07-20):
如何调整螺距?
螺距分为直线螺距行程调整与曲线螺距行程调整。螺距开关调整只是小范围内进行调整,如果进行大范围调整需要调整直升机的舵机拉杆来进行调整螺距。
(1) 直线螺距行程:发射机左上角是直线螺距行程,主要是3D飞行时运用的,如升力不够,就可以直接调整螺距。螺距行程过大就调小,螺距行程过小就调大。
(2) 曲线螺距行程:发射机右上角是曲线螺距行程,是正常飞行时运用,主要也是调升力,要注意的是它要在加一点油门情况下才能配合机子调整,螺距行程过大就调小,螺距行程过小就调大。平常所遇到的直升机没有升力飞不起来,就是这个螺距问题。因为螺距会直接影响主旋翼攻角,特别是在3D飞行时可以很容易体现出来。正常飞行时攻角大一点直升机升力就会大一点,速度也会快一点。注意,如果过大攻角,会引起没有力度,给主马达产生过大负载,相反过小也不行,会使直升机没有升力。
在直升机飞3D特技动作时,因为倒飞时的角度跟正飞角度是相反的,所以攻角过大倒飞过来时主旋翼产生的升力不是上升而是下降。 调整螺距时须应该注意调到正反升力相等时为最佳。在特技飞行时,正飞时可以所把攻角调大一点(调曲线螺距行程),倒飞时也可以把攻角调大一些(调直线螺距行程),这样对做各动作会起到更佳的效果。

如果不小心把舵机倒置开关调动了怎样调回来?
舵机倒置开关,也就是在发射机右下角的那四个按扭,这四个按扭在发货前已调好,千万不要调动,否则影响飞行。如不小心调动必须恢复原位,如忘记原来的设置只能由玩家自行调整或者发货给我们重新调整。

为什么陀螺仪指示灯会闪烁?
接上机身电源后,发现陀螺仪灯在不停闪烁,一般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移动发射机拉杆时,直升机上的伺服器没有任何响应,这种情况是信号问题,必须检查发射机与接收机上晶体是否松了,重新装好便可。
第二,移动发射机拉杆时,尾伺服器不动,其它的可以操作,这种现在也有三种原因:a、尾伺服器坏了;b、陀螺仪坏了;c、电子调速器坏了。(在尾伺服器与陀螺仪正常情况下,移动油门拉杆时,马达没有任何响应,即电子调速器坏了)

皮带松了怎么办?
直升机在飞行后需检查皮带是否松懈,如有松懈将固定机架尾管的四颗螺丝松出,将尾管稍微向后拉动,将皮带拉紧后锁紧四颗螺丝(皮带不可太松,太松皮带易打滑,也不可太紧,太紧皮带易磨损)。
皮带松紧检查法:用手指压下皮略带有弹性即可,压皮带力度不可太大。

机子抖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般有以下几点:主桨损坏;主桨的横轴弯曲;机子的主轴弯曲;尾桨损坏,都会引起抖动,如发现有损坏更换新的即可。还有一种情况是陀螺仪感度太大也会造成抖动现象。需要将感度调小。

为什么尾部锁不住,往一边转?
有以下几种可能:
(1) 先检查陀螺仪,尾伺服器,尾桨等看是否坏了,坏了更换即可。
(2) 检查陀螺仪,看是否调到最佳的位置,没有调好会出现两种情况,分别是大副度左右摆动与小副度左右摆动。大副度左右摇摆:由于感度过小,引起尾部锁不住左右摇摆不定,须调大陀螺仪感度,调到适当位置即可。小副度左右摇摆:由于感度过大,引起尾部被锁太紧,须调小陀螺仪感度。
(3) 检查尾伺服器拉杆是否与伺服器成90度垂直角,垂直于尾管。注意:发射机各控制件处于原始位置,必须是连接电源之后伺服器成90度角。由于安全起见得先断开马达线再测试。
(4) 如果还锁不住尾部,可以配合第三步来调整尾伺服器,可以松开伺服器上的两个螺丝前后移动尾伺服器位置,由于主旋翼与尾旋翼转速是成正比的,所以在调整时须特别注意尾旋翼攻角角度,而尾伺器跟尾旋翼传动推拉系统是控制尾旋翼角度的,通过调整尾伺服器在尾管上的位置,就可以调整尾旋翼角度。且尾旋翼攻角与主旋翼角度比最好的位置是在尾齿轮箱组合外左边横轴的1/3处,所以尾伺服器要配合尾齿轮箱组合外左边横轴的1/3处来调整是标准状态。

为什么飞行时会往一边倾斜?
首先要说明,这里不是说直升机起飞的倾斜,而是在空中飞行时产生的倾斜。直升机起飞的倾斜情况是地面效应导致的,只要多练习即可掌握解决办法。以下是空中飞行倾斜的可能解决办法:
(1) 除了尾舵机外,其它舵机任何一个坏了,会往一边倾斜,这除了换舵机外没有其它选择。但舵机坏的机会一般比较小。
(2) 飞行时摔过机子,过后机子没有调好也会造成的这个现象。原因是三个伺服器上的拉杆没有调好长度不一,造成一边倾斜。取下拉杆调平行即可解决。
(3) 发射机上的舵机微调方向错了,也会导致往一边倾斜。

问:通道是什么意思?二通道、三通道、四通道、六通道有什么区别?
通道,指的是可控制动作数量的多少,在台湾习惯叫“动”就是这样来的。下面列出各通道直升机可做的动作,括号文字表示实现该动作所用到的设备。
- 单通道直升机:上下(主桨转速)
- 2通道直升机:上下(主桨转速),左右转向(尾桨转速)
- 3通道直升机:上下(主桨转速),左右转向、前后(尾桨改变旋转方向)
- 4通道直升机:上下(电子调速器),前后(升降舵机),左右转向、左右平移(副翼舵机)
- 6通道直升机:上下(电子调速器),左右转向(陀螺仪),前后(升降舵机),左右平移(副翼舵机),正飞和倒飞(螺距舵机)
单通道、2通道和3通道的遥控直升机是玩具,可以飞行,但由于其设备的局限,所能实现的动作也受到限制。我们可以对比3通道和4通道直升机,这是新手最容易混淆的地方。
3通道直升机可以控制上下、左右、前后,4通道直升机可控制上下、左右、前后、侧飞,看起来4通道只是多了个侧飞动作,好像跟3通道直升机差别不大,但价格却相差两三百块,为什么呢?因为4通道直升机是通过电子调速器、升降舵机、副翼舵机来实现动作,动作精确,响应速度较快。而3通道直升机则通过改变尾桨的旋转方向和速度来实现前后、左右的动作,自然动作的精确性和响应速度都打了不小的折扣,跟4通道直升机无法相比。假如是买给小孩子或者只是随便玩玩,可以买3通道的;如果是兴趣较大,希望有较好的性能,那最好买4通道直升机,毕竟价格也不高。
问:我是新手,想玩直升机,请推荐适合我的。
答:新手建议从4通道电动直升机起步,配上飞行模拟器在电脑上模拟飞行以提高学习飞行的效率。4通道直升机有单桨、双桨之分,单桨灵活,双桨稳定、易操作。

问:怎么只能连续飞10分钟,太短了,我要能飞更长时间的!
答:有些人声称他们的电动航模(或者是电动遥控玩具)能飞20-3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实际是不负责的说法,要么是他们不懂航模,要么就是为了销售故意夸大。航模跟车、船不一样,对重量要求比较严格,所以电池、燃料的重量也有限制。电动直升机连续飞行10分钟属于较理想的时间,具体看所用电池和飞行情况而定,可上下浮动。烧甲醇的油动直升机每次加油可飞20-30分钟,价格在3700元以上;烧汽油的直升机每次加油可飞30-40分钟,价格为55000元或者更多。电动直升机可更换电池续航,因此只要控制好单次连续飞行时间,避免过热损坏引擎和马达,通过更换电池进行多次续航就能满足长时间娱乐的需要。

问:遥控距离有多远,能飞多高?
答:航模的遥控距离通常为500米左右,过千米的高档遥控器需要数千元。对玩家来说,几百米的遥控距离已经非常足够,因为远了人眼也看不清楚飞机的姿态,无法正确控制。
理论上来说,只要在遥控距离以内,航模可飞任意高度。但实际使用中最多也就飞几十米。这是因为高度越大,高空气流的速度越快

问:直升机容易摔吗,摔了会不会坏?
答: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问自己另一个问题:“奔驰汽车容易撞吗,撞了会不会坏?”是否容易摔得看个人技术和当时的周围环境,摔了坏不坏就得看怎样摔的。玩航模、车模、船模,损坏配件、更换配件是必然的,除非买回去当摆设。新手玩航模百分之百会摔机,于是百分之百需要更换配件。

问:我买了电动直升机怎么飞不起来,老侧到一边去?
答:电动直升机的重量较轻,因此由地面气流产生的地效作用比较明显。新手起飞时要么就是油门推得太大,变成神舟一号直冲云霄;要么就是推得太小,始终被地效作用影响。正确操作应该在起飞时有技巧地打油门使直升机上升到距离地面50厘米以上,以摆脱地效作用。

问:哪些是易损件,买直升机的时候需要一起买吗?
答:主桨和尾桨是必备的易损件,第一次购买直升机时建议同时购买。其他配件则可视自身情况购买。

问:我想知道直升机各个部分的作用和功能
答:
主旋翼:带动机体上升
平衡翼:稳定机身、平衡机身
倾斜盘:维持机体飞行时的方向
伺服器:接收并转达摇控器发过来的信息
主马达:产生动力
接收器:接收摇控器发出的信号(RX)
机架:固定机体的组成部分
主动齿轮:传动,带动主旋翼旋转
起落架(滑撬):升降中稳定机身
尾杆:主要起连接作用
尾翼:控制机尾的方向
尾动齿轮:带动尾翼旋转
电池架:装电池
TX:发射,RX:接收
调速器:调节机身速度和传递控制
陀螺仪:尾部的控制作用

问:直升机起飞前要做什么检查?
答:
1、飞行场地如有其他人,先报频率
2、重心,风大就把重心往前一点
3、倾斜盘的推力线跟尾翼线是否水平方向
4、舵机的控制,即打左打右时,归位后是否有误差
5、伺服机,看是否有抖动跟滑牙,听转动的声音
6、升降舵跟方向舵是否完全置中
7、推力检查
8、左右翼型的上反角是否对称
9、主翼是否跟水平尾翼垂直
10、垂直尾翼是否歪斜
11、机翼是否有松脱
12、电池是否固定好
13、舵片是否有插反
14、伺服机是否松脱
15、桨是否有松脱、滑牙、装反、歪斜、断裂
16、电源线悍点是否松脱
17、马达是否掉落电容
18、接收晶体是否松脱
19、检查是否有干扰
20、地面测试马达看是否会突然减速

问:易思凯发射机(遥控器)上的倒置开关是怎样设置的?
答:不同的易思凯遥控器上的倒置开关设置方法如下:(上下是指发射机上四个小按扭,以依顺序从左到右排列为准)

EK2-0404发射机
右手油门:上下上上
左手油门:下上下上

EK2-0406发射机
右手油门:下下上上
左手油门:下上下上

问:发射机上的倒飞开关(3D)是什么用途?
答:发射上的3D开关是指直升机在作特技飞行时需要打开的开关,因为直升机的3D开关打开后,直升机的马达就不会停止旋转,主旋翼会处在一个快速运转状态,通过CCPM的运行就可以使直升机达到特技飞行的状态。3D开关在打开发射机前必须处在关闭状态。

问:教练线是怎么使用的?
答:右边右上角后面的开关是教练开关,它的使用是两个发射机加一根教练线才起得了作用。按如下要求配置:
主发射机要装晶体,安装5号AA电池电池,教练线连结两个发射机。另一个发射机只装上5号AA电池就可以了,不需要安装晶体,否则会造成遥控飞行器。这样安装好就可以使用教练开关了,在飞行时,主发射机打开并按住教练开关另一个发射机就可以飞行了。

楼主:
问:玩直升机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
  • 操作之前必须仔细阅读说明书和飞行手册
  • 开机时,先开发射机(遥控器)电源,再开直升机的电源。关机时,先关直升机的电源,再关发射机电源
  • 电池必须远离易燃物品
  • 遥控模型直升机并不是玩具,操作失误会造成人身伤害和损坏
  • 直升机飞行速度极快,相对潜在一定的危险性,飞行时须选择四周没有人、无高压电线、少树木等的场地,避免操控不当伤害自已或他人
  • 请勿在下雨、打雷等恶劣的气候下操作
  • 当直升机主旋翼运转时切勿触摸,并使直升机远离其他物件
  • 让直升机量远离热源
  • 飞行前须确认附近是否有相同频率的飞行物在飞行,避免互相干扰
  • 在打开发射机前确认油门操纵杆是否在最低点、油门微调是否在最低,然后检查倒置开关是否有打回,确认后再打开发射机的电源
  • 打开发射机电源、接通直升机电源时,直升机的电子系统都需要进行自检,这种自检的过程需等待几秒,直到自检完成、指示灯显示可工作的状态才可开始操纵直升机。在自检过程中不要用手或其它方式让模型有任何移动。

问:锂电如何充电?怎样判断是否充满?
答:充电也是飞行的一个程序,首先建议在初始测试飞行时,完全用尽电池,然后再遵循以下的充电指示。
1. 锂聚合物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应有人看护。
2. 充电时应注意旁边有没有易燃物品。
3. 充电时一定要把电池从机架上取下来充电,不能直接在机架上充电,以免引起损害。
4. 对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时请注意确认充电器设定下的充电电压或正确电池颗数(否则易燃易爆),请放在 通风的地方进行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
5. 为使您充电的安全与方便,请使用本公司提供的锂聚合电池。我们对使用非本公司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所带 来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6. 锂聚合物锂电池不能进行过充电,如发生过充电对电池的性能影响很大,负极会发生金属锂沉积,从而可 能引起电池爆炸或起火,同时电解液中的溶剂发生分解,导致电池性能严重破坏。

充电过程中想看充电程度是否充满,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来判断。
1. 测电压:是用电压表测电池电压,这是最标准的方法。
2. 温度:在充电时,不时查看电池的温度,发现电池开始升温时,就表示电已充差不多了,请立刻断开充电器。
3. 用公式形式算出充电时间: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

网友:
不错,顶起。解答了很多问题

网友:
长知识顶一下。

网友:
顶 。很适合新手

网友:
TB上贴回来的吧,做点搬运工的工作~~~

网友:
飞行中的倾斜居然能够解决?

网友A:
有的内容太老,不适合现在的机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