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 怎么设置 GERA通道??

楼主(2012-07-20):
求教 我把灯光插在GEAR 通道上了 ,请问下
遥控器
上要怎么设置 gear那个开关才能 控制灯光的开关啊? 现在常亮的。。。。。

网友A:
陀螺仪感度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度通道在 AUX1 上? 莫非吧GEAR 也设置成感度??

网友B:
说明书呢!你的说明书呢!!!!!!!

网友C:
同上,请看说明书,再看说明书,

网友D:
GEAR是感度,除非你换过感度通道了,当然最好去工程模式下把感度禁用了

网友E:
LZ的要求我明白
直接实现不了的,要买一个电子开关插接收gear上才能实现用遥控的GEAR开关控制灯光
我买了一个,要30米,我滴个乖乖!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