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一分钟报警了,看看电压没掉,啥情况呢?

楼主(2012-07-20):
3s 2200,450直机,3.6报警。一分钟响了,拿下头罩,电压没怎么掉啊,再飞,一分多又报警了!请问dx这是怎么回事,
电池
费了吗?

网友A:
没啥,你在飞的时候,电流比较大,由于电池的内阻,电压下降造成报警。等你没有飞的时候,电流很小,电压上升就不报了。要么你用的电池性能一般,内阻较大。简单解决办法就是把报警电压调低点。

网友B:
电池换掉吧,内阻太大,放电严重不够的

网友C:
请爆光电池的牌子和淘宝卖家!这是典型的不合格电池,内阻太大,不适合高倍率放电,也就是说不适合航模用,

楼主:
谢谢诸位,看来是费了,t1的,呵呵,用了一段时间了,目前两个都大肚子,另一个悬停4分多。

楼主:
这个价格貌似也差不多了

网友D:
看来是寿命到了。

网友E(2012-11-17):
是 格氏 3S11.1V 2200MA

网友E:
才 40几个起落 电池不涨不鼓

网友F:
电池完了,换吧。

网友G:
电池内阻过大,实际放电倍率不够,放电时电池电压下降过快。

网友F:
电池不行

网友H:
C数不够

网友I:
用的时间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