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神器,钩起一些不曾有的回忆

楼主(2012-07-20):
这东西剑走偏锋,虽然获得了流线的外形,但是结构复杂,零件太多。
而且,RCV的工艺真的不敢恭维,比起OS差远了。

网友A:
这引擎叫什么名字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引擎叫什么名字阿?

英国RCV公司的60SP

网友B:
这个貌似不是曲轴活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不是曲轴活塞的吧?

是的,只是把曲轴和输出轴分开了,通过一个伞齿轮把曲轴的动力传递给输出轴。

网友C:
rcv

楼主这个是后期三爷做的。
我还有一颗早期英国原产的,其实这个东西拆开,零件不多,这个东西拆了,零件比一个os56四冲的零件少多了。
大的麻烦在于
1:活塞汽缸之间还有旋转运动
2:汽缸在转,就和外壳没有接触,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后期三爷做的。
我还有一颗早期英国原产的,其实这个东西拆开,零件不多,这个东西拆了,零件比一个os56四冲的零件少多了。
大的麻烦在于
1:活塞汽缸之间还有旋转运动
2:汽缸在转,就和外壳没有接触 ...

我这颗上一手是08年买的,估计出厂也是在07年底左右。
这个机器的问题不是零件多少,而是多了一层齿轮传递动力,不但对动力有削弱,而且磨损更快。另外,它的后轴承的直径也比普通机器大,这样后轴承的寿命也短。

你说的活塞汽缸之间还有旋转运动,这个有好有坏,转动可以使润滑更充分,防止拖缸。
至于和外壳是否接触的问题,你也应该拆过机,可以看到化油器是直接把燃料喷进气缸和外壳之间的,这就是说,即使气缸和外壳接触不紧密,也有一层燃料填补了它们之间的空隙,做热传导。实际上影响不大。

网友:
拆过这种发动机的飘过

我拆过的那台发动机有好明显的三叶味道

网友(2012-08-24):
边上的模型很给力啊。。。。

网友:
出广告了q!

网友:
可惜图太小,看不清。楼主可否舍得拆开让我们看看原理?

网友D:
前些年用过这个机器,声音比较低沉,转速要低点,扭矩大些,要用大螺距的浆

网友E(2012-09-26):
这个比较熟悉

网友F(2020-07-02):
你们都是准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