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203SB在使用 sbus线后 还能否再使用剩余通道

楼主(2012-07-20):
6203SB 用S bus 线接三轴后 能否再用剩余通道接点其他设备呢 比如 收放起落架 或者夜航灯控制器呀
控为 T8FG
请教 6203SB在使用 sbus线后 还能否再使用剩余通道

网友:
在顶你一次

网友A:
可以用。我就在用。

网友B:
同问
我也在用6203 SB接3轴。。
搞不懂6203上的1.2.3通道怎么指定?
用控里的FUNTION?从第几通道开始指定?怎么指定?
控是12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我就在用。

能否详细的说说 如何设置呢

楼主:
把这个帖子顶起来,顶到有高手解答

网友(2013-01-11):
顶起来,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懂~请高手来答

网友:
可以啊.
我就在像真机上用了
7,8通道可以用
我一个控制起落架,一个负责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我也在用6203 SB接3轴。。
搞不懂6203上的1.2.3通道怎么指定?

网友:
顶到高手回答。。WKM占用前几个通道,后面云台不知道用什么通道。。

网友:
T8J的话SBUS里面和外置接口是相同信号
T8FG不清楚

网友(2014-03-04):
同问 sbus接了三轴以后,想用 其他接收机通道来接 定速gov 。如何指定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