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式金属底盘制作第二季(8.14更新),路轮轴承,弹簧扭杆,测试视频,解决跑偏问题

楼主(2012-07-20):
先上图

全部散件

全部散件

摇臂特写

摇臂特写

摇臂特写

摇臂特写

侧板

侧板

侧板

侧板

侧板底孔

侧板底孔

侧板

侧板

诱导轮加5*10轴承

诱导轮加5*10轴承

诱导轮

诱导轮

楼主:
已安装主动轮和诱导轮,正在制作负重轮轴的支架.改天再上图

网友:
嗯,微距镜不错!加油!!

网友:
摇臂上的螺丝过长,估计行走时会相互干扰。

网友:
好啊,口水中,期待成品出生

楼主:
照片来了

新增加照片

诱导轮特写

诱导轮特写

诱导轮特写

诱导轮特写

全貌

全貌

底面

底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车时如果长了可以磨掉一小截的

楼主:
诱导轮先用E卡固定在轴上,再加上自己做的限位轴用3MM的机米锁在轴上,里面用螺母锁紧,轴是用的12.9级钢的5*60内六角螺丝.
E卡和诱导轮之间加了垫片,但还是做了大概0.5MM的虚位,我可以做得一点虚位都没有,在诱导里的螺丝加垫片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做的话,转动的阻力很大,磨损也比较利害.虽然有点虚位,但是装了履带后并不会有影响.

网友:
标题

有工具就别用内六角螺丝啦,那是为了省钱,你就直接上5毫米钢轴,两头车m4螺纹,诱导轮两侧加一个e卡,不是更好,内六角螺丝那根杆可不是一样直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车床呀.......

网友:
5毫米轴,用的垫片外径大于10毫米,绝对摩擦到轴承的外圈钢套或是中间部分,是阻力大的原因,如果是e卡,基本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垫片去掉,只用E卡,就算顶的很紧,阻力也不会大,是这样吗?
但是我仔细观察E卡也会摩擦到轴承的外沿的呀.

网友:
机械加工手艺真不错

楼主:
现在加了个垫片,虚位没了.论坛真是好呀,集思广益.

楼主:
最大的心愿,做好后和田豹来个决战,正面碰撞一下....... 看下后果....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垫片去掉,只用E卡,就算顶的很紧,阻力也不会大,是这样吗?
但是我仔细观察E卡也会摩擦到轴承的外沿的呀.

仔细看你会发现轴承内孔的钢套会比外圈的稍微突出一点,中间的部分比较低,比外圈还低,车3.8毫米的槽,用e卡,就不会刮到了
不过你用的是螺丝,想车一条标准的槽就难了,想车一条细细的槽会变成v形的。还是用标准的光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轴承,果然如此,受用了,谢谢.

网友:
做的很不错。再顶下

楼主:
扭杆停工待料中,,,,给路轮加轴承和铜套

散件

散件

路轮一边装入3*7*3的轴承

路轮一边装入3*7*3的轴承

另一边加入内3外4的铜套,注意塑料轴部分需要磨去3MM

另一边加入内3外4的铜套,注意塑料轴部分需要磨去3MM

3*40的内六角螺丝需要磨去大概6MM

3*40的内六角螺丝需要磨去大概6MM

总装图

总装图

楼主:
这么多看贴不回贴的,唉 更新弹簧扭杆

模仿德国扭杆做了一个....看图

细节

细节

整体六角螺丝要拆掉不用

整体六角螺丝要拆掉不用

接上扭杆的摇臂

接上扭杆的摇臂

网友:
支持楼主DIY。。。顶帖是动力。。。

网友:
来看扭杆的

网友:
直接用扭杆不是更好吗:loveliness:

楼主:
这种扭杆有几个问题,1、仅是钢丝从支架穿过,摇臂没并有牢固固定,摇臂会上下摇晃,带来的后果就是路轮承重后会出现外趴。2、由于钢丝的扭动长度仅为车宽部分(可能还要比车宽短),长期使用的话金属容易疲劳,这就是为什么用一段时间后车就趴趴了,使用扭簧长度基本可以自由选择,一般长度肯定比车宽要长,参与扭动的钢丝长了就不容易金属疲劳,更耐用一些。3、钢丝扭杆不容易调整摇臂的角度和反弹力度,只能更换不同直径的钢丝,要么太软要么太硬,扭簧只用调整圈数和扭簧中径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错的离谱

网友:
回复 楼主:

1,摆臂的固定,或者叫承托吧,是靠中间额外加的那条直角型的金属条,中间的孔和摆臂孔形成一条直线,摆臂插入车体的长度大于这2个孔的长度,那么基本就不会外八,或许有一点点,但不是严重,因为这2个孔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2,扭杆的直径可以选的,选型以全车满配的情况下,稍微下压负重轮即可,就算金属疲劳,弹性减少也是可以调整的
3,机米螺丝紧定的情况下,2个问题都不大,包括调整角度和更换稍大的扭杆
4,扭杆好还是扭簧好,你留意了没有,或许你把光轴换成扭杆后你会发现2者之间的区别

早前手机上看还以为是扭杆+扭簧的

楼主:
381所说的这种扭杆,我第一次制作时就使用了,刚开始还可以,随着使用的时间越长,虚位和弹簧扭力减弱等问题全都出现,于是才模仿德国扭杆进行了制作。好与不好还需要时间验证。话又说回来如果制作成扭杆减震比我这种方案要简单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几个问题,钢丝扭杆减震,扭杆轴向方向并没有限位装置,在受到轴向拉力时仅靠钢丝的拉力,如果越野的话,摇臂的拉杆有可能脱出中间的L型铁片.再者,通过几米螺丝固定这么细的钢丝,几米的接触面太少,而且不平整,高强度越野的情况下,极易发生滑动现向,减震就废掉了.

楼主:
我的这种减震方式,除了可能扭杆效果不如钢丝扭杆(还不一定),扭簧的变型也是线性变化的.在牢固性和耐用性方面比钢丝减震要强很多.

网友:
你这样搞其实跟恒龙原装是一样的方式,弹簧可换,长度较长,扭力线性比原厂的好。但是跟扭杆比还是有差距,听说德国那套是扭杆加扭簧。

楼主:
我仔细研究过德国的扭杆,其实和我这个差不多,只是固定扭簧的方式有差别.那么粗的钢轴肯定不可能是扭杆,因为这套扭杆是田宫虎王的升级件,田虎根本没那重,如果中间那根钢轴是真正的扭杆的话,田虎根本压不动.实际上还是靠扭簧的实现.不错我的这个是恒龙原厂的改进,但是由于承托加了钢铀,基线很长,所以不会趴趴,扭簧长短的选择也有了很大的空间.下面上田虎王的升级扭杆图.

网友:
楼主所谈到的用扭杆带来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结构设计和所选材料到来的问题。
扭杆安装设计不佳会出现虚位、外八之类的状况。从结构上说,大多改造的模型平衡肘处的设计比较简单。扭杆和平衡肘之间应该是通过扭杆轴俩联接的,扭杆轴应在轴向和横向上有很好的定位,扭杆和扭杆轴的联结要可靠。平衡肘相对于扭杆轴的安装角度应该是可调的,这样在实际中可以很方便的调整悬挂的行程,也可以避免使用一段时间后的软脚的问题。在扭杆的取材上也要注意,不是所有的弹簧直丝都能很好的用于扭杆,还要注意其合金成分。

网友C:
扭杆材料用65Mn,琴钢丝也可以,不锈钢的不好。

这个我没试过,根据资料和前辈经验得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扭杆材料用65Mn,琴钢丝也可以,不锈钢的不好。

这个我没试过,根据资料和前辈经验得出的

在扭杆上坛子里的SY6831兄最有发言权,他的车是部队采用的,性能应该是接受过严格考验的。我记得以前SY6831兄推荐60硅2锰做为扭杆材料,性能好。碳素钢的性能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扭杆上坛子里的SY6831兄最有发言权,他的车是部队采用的,性能应该是接受过严格考验的。我记得以前SY6831兄推荐60硅2锰做为扭杆材料,性能好。碳素钢的性能差点。

常用的材料好多种呢,60Si2A,70Si3,45GrNiMoVA,60Gr等等,但是业余条件下比较好买到的就没多少了。

楼主:
我的神呀,论坛神人真是多呀,那几个化学符号都认不全....

网友:
不定是不行的。楼主的轮子是自己加工的,还是外购的。
如果是自己加工,能定制吗?自己想定一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扭杆根本上还是用弹簧的减震
如果把穿过弹簧的那根小钢棒缩短到车体宽度的一半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车身两侧的摆臂位置对称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车身两侧的摆臂是对衬得好  还是错开的 ...

照真车来的话,原车怎么摆你就怎样摆,恒龙那个对称的不能作标准
要效果好就是一律向后,错开,上扭杆,至于为什么,就去留意下豹2和m1和99大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轮子。我的主动轮就是恒龙虎式的金属升级件,没做任何改动。诱导轮就是加了个内5外10的轴承,路轮还是原厂塑料的,看下如果不行再换成金属的,但是金属的价格有点小贵,塑料的路轮中间要加轴承的话有一边据掉一小截塑料轴,其实也可以不加轴承直接加铜套,这样就不用锯塑料轴了。

楼主:
今天顺便解决了跑偏问题

一直以来,双电机混控的动力模式受到诟病,主要就是跑偏问题.今天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天地飞6II的遥控器.通常情况下,在使用双电调的情况下,一般使用V-TAIL混控.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此种混控情况下,很慢地去推动控制杆让坦克直行,你会发现是其中一边的电机先转,然后随着控制杆行程的加大,另一边电机才转,这样的情况下,坦克肯定走不直.要么一下将控制杆推到两个电机都转的行程,否则坦克肯定会走偏的.怎么办呢?我换了一个遥控器,是Spektrum DX6i,本来是买来飞四轴的,今天顺便用在坦克上测试一下,呵呵,跑偏居然治好了,就算用很慢的速度推杆也是两个电机一起转,不会跑偏了.如果用天六2遥控的朋友存在跑偏的现象,不妨向别人借个好点的遥控器试下,你会发现跑偏治好了.

楼主:
诱导轮轴重新制作,加强尾部装甲

根据HD318的建议,用5MM的钢轴重新制作诱导轮轴,由于没有车床,限位槽是先用小锉车在轴的四面锉个小缝,然后用小钢锯慢慢锯的.
诱导轮加了5*10的轴承,然后用E卡固定在5MM的钢轴上,钢轴与侧板之间也加了5*10的轴承,钢轴加了垫片然后用E卡限位.

由于在诱导轮的一侧加了轴承,另一侧仍然使用铜套(这一边原本想加装5*8的轴承,无奈要扩孔,发现诱导轮靠内一侧如果扩孔,壁就太薄了,无法耐久,所以仍使用铜套),诱导轮与轮轴的阻尼大于轮轴与侧板之间(两个5*10的轴承)的阻尼,所以直行时是整个轮轴在侧板之间转动,诱导轮与轮轴之间并没有摩擦,只有转向和信地加转时,诱导轮与轮轴之间才会转动,这样可以减轻诱导轮铜套的磨损.

用5MM的钢轴做诱导轮轴

用5MM的钢轴做诱导轮轴

还是轮轴

还是轮轴

装车图

装车图

楼主:
同时尾部也用0.5MM的不銹钢板进行了加固,现在不怕田豹从后面偷袭了.呵呵

0.5MM的304和1MM的304向简直是两   回  事,一个可以直接用剪铁皮的航天剪直接剪,一个只能用角磨机慢慢磨...

网友(2012-08-29):
摇臂做得精致啊

网友:
新手问个问题,kv2的摇臂和负重轮怎么连接,既要让负重轮动起来,又不能掉下来??

网友:
做的不错!我的还在龟速制作中

网友(2012-09-29):
不错,很震撼,就是声音有些异样啊

网友:
强大的动手能力     有设备的家伙总是让人嫉妒啊

网友(2013-06-14):
第一次见扭簧虎!!哈哈,手艺真棒!

网友:
什么材料做的底盘

网友G(2013-07-17):
楼主,你底盘两侧是什么材料?底部是什么材料?能帮我有偿做一个吗?

网友:
学习了,实际中也买过不锈钢弹簧钢丝,压根不行,扭杆回弹力很差,看了60硅2锰钢丝是第一选择。

网友:
这么强的帖子 我怎么早就没找到呢

网友A(2013-11-27):
仔细看了下视频,那摇臂孔定位应该不正,负重轮太向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