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改造成可真正8A充电

楼主(2012-07-20):
大家都知道。。用BC168或者A6就靠那个平衡头充电 用2.5A都觉得严重不可靠。手上有个B6的并充板一直没用过。所以就改动了一下。做成BC168的大电流充电板。
  这里要感谢一下那位改造A6大电流充电的同学。。忘记是那个帖子了。。
  我的BC168现在5A以上充电。平衡头一点温度都没有。。
  因为BC168的散热风扇是充电器内部超过70度或者充电电流超过3A对会启动的。
  我改为开机自动启动风扇。本身的风扇太响了。换成了磁悬浮风扇。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70度才启动。。50度我都觉得很很热了。。。

楼主:
T插头可插可不插。要大电流才T插和平衡头一起插上。一般2A以下充电不插T头

网友A:
我也新买了一个BC168,用3至4A冲电,确实感觉到平衡线有点热,
现在也就用2A左右充了,就是怕电线受不了!
大哥能不能教教小弟改装一下?
原理就象B6一样的吗?谢谢

楼主:
楼上是玩船的那个海维?diy高手也来顶我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买了一个BC168,用3至4A冲电,确实感觉到平衡线有点热,
现在也就用2A左右充了,就是怕电线受不了!
大哥能不能教教小弟改装一下?
原理就象B6一样的吗?谢谢
改造方法可以搜索一下那个A6的贴。很详细的。

网友:
把改造过程也发出来,帖子就精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简单的就是加几条线,过程没有拍。没有边拍照边工作的习惯。都是做好再拍一下的。

网友:
楼主你也是玩船的吗?
电子方面是我的软肋!
能加个QQ联系吗?或在本贴上祥细点介绍制作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样的意向。。以PM你QQ。。以后多交流一下,,

网友(2012-10-24):
磁悬浮风扇

网友C:
我的a6两年一直8a冲好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a6两年一直8a冲好好的,

有谁不信我可录像全程

网友:
我也改过很好用而且温度低了很多了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l。。

网友D(2013-04-05):
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把7个焊点对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把7个焊点对接啊

不是的。。你看一下出线。不是7条的。这个N年前改的了。现在又懒得拆开看。。。你搜索一下论坛里A6 的改造方法和我这个根本是一样的。

网友E:
厂家说线能承受8A我试过6A有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说线能承受8A我试过6A有点热

平衡头那丁点的接触面。过8A?

网友(2013-06-13):
楼主啊 那T头 正负极那线从 内部什么地方引出来的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F:
LZ这个BC168引出线直接接到并充板上,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也和A6一样,先插平衡头,然后开始充电了后,再插电池输出端到并充板上?
也想知道LZ引出的5根线是怎么分布的,比如,5根线在充电器里怎么接的,接到并充板上怎么个接法
希望LZ能分享点信息,也让大家多学习学习

楼主(2013-07-24):
引用 网友F:
LZ这个BC168引出线直接接到并充板上,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也和A6一样,先插平衡头,然后开始充电了后,再插电 ...

这个。。。我都懒得拆了。现在都忘记怎么接的啦。。不过。。你拿个分线板就是买BC168送的那个 看一下那些针脚研究一下吧。。不难的。。。

网友(2013-09-24):
正在为168发愁呢。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给个详细的改造方法啊。正为168发愁呢。

网友:
3s的最左和最右接两条线出来就可以了,正负级别反了,看电池插座

网友:
你好,bc168用原装并充板同时并充8块3s   1300的电池,需要把每块电池的电压平衡吗?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并在并充板上吗?今天才看到了淘宝卖家说明,电池电压不能相差0.1v使用并充板。我一直都是直接并充过来的,期间还出过一次问题返修过一次了。

网友:
改造成功,8安爽充啊^O^

网友:
谁有改造中焊线时的照片上几张来,看改造好的不知线焊在哪个焊点上。

网友(2013-12-08):
这样就成为串充了是吗?

网友:
8a完全没有问题,你们太谨慎了

网友(2014-01-10):
我的168用8A充6s 5000的电池毫无压力啊 平衡头微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