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头罩新形象

楼主(2012-07-20):
我的混搭版风神50最近借着尾轴承毁坏维修的机会,干脆把塑料尾波箱改为原厂金属尾波箱,顺便把头罩换成T-rex600N的彩绘头罩,换个新形象争取飞起来有新的心情

更换头罩后的风神形象完全不同了!

更换头罩后的风神形象完全不同了!

刚换的金属尾波箱

刚换的金属尾波箱

早已成混搭版的旋翼头

早已成混搭版的旋翼头

网友:
一个字酷!

网友:
头罩没见过~(*+﹏+*)~

网友:
风神,可以直接用600N的头罩??!!,,,还是需要改动啥的???   请楼主说说,,,
一直就是嫌弃风神的头罩,,,家里丢了2架风神的飞机,平常都没怎么飞,,外形太土了,,,,、
如果能直接用600N,那简直太好了啊
:em15:
:em15:
:em15:

楼主:
不需要改装,直接能用,靠大齿位置会蹭到,剪一点点即可。

楼主:
我这台除了头罩是600N,旋翼头上蓝色那对混控臂就直接用600的,后面尾管也是600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混血机嘛

网友:
也正想做么给风神50换个头罩呢  正好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