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可以和Mach3在一个系统内和谐相处么?还是要双系统?

楼主(2012-07-20):
先了解一下,谢谢  !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

网友A:
我的有三个。CNCUSB,mach,NCstudio.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咋弄的,不会互相干扰吗,可以同时运行3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三个。CNCUSB,mach,NCstudio.
兄弟,我对CNC USB有兴趣,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B:
维宏和Mach3  可以同时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宏和Mach3  可以同时运行吗??

用过一台电脑同时控制维宏机器和MACH3两台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CNCUSB是新兴产物,我也还在试用阶段,目前发现问题是速度上到F4K以上跑G0到下一点时加减速会有一卡顿,但好在软件更新快,相信这些情况很快会被解决。之前发现从一座标走向下一座标时速度会变得很慢,不到十天软件更新后问题就没有了。还有个就是这个软件运行代码时CPU占用率比MACH和Ncstudio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