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会修冰箱的么

楼主(2012-07-21):
挂错号了,这个不是修冰箱,这个是修复科

这里里面是冷媒?  找焊接铝的地方焊接,或者换一个总成

网友:
用医用纱布沾农机胶可补,等固化后抽真空,(同时对蒸发器用吹风简加热然后起动冰箱压缩机),能有效把系统里水份抽掉,最后加上冷媒即可

网友:
真是万能的论坛

楼主:
看来只能明天请大师了,可惜我的菜和银耳汤了!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今夜!

网友A:
我也请教高人 冰箱开始制冷1分钟,就不制冷了,干燥器与毛细管链接处很凉,说是冰堵,说热风吹毛细管出口,可是出口在那里呀,冷冻室在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请教高人 冰箱开始制冷1分钟,就不制冷了,干燥器与毛细管链接处很凉,说是冰堵,说热风吹毛细管出口,可是出口在那里呀,冷冻室在下面。

你的冰箱可以丢了,舍得花钱买床子都舍不得花点钱买个新冰箱,你也太抠了点吧?把你的7045卖了可以买2个双开门了!

网友:
我家的冰箱也都是冰块,
要么把冰箱关几天电,
但是水会流的一塌糊涂
我后来买了把热风枪,
用它来除冰比较好吧,
只是还没使用呢

网友:
这个洞不是你捅坏的,她早就被人捅过了,没事就洗洗睡吧!

网友:
长期使用只有换,

网友:
用大力钳压扁,把孔扎穿(不要用钻)。然后涂上厌氧胶,用一个园头螺钉压紧。两小时后抽空加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冰箱可以丢了,舍得花钱买床子都舍不得花点钱买个新冰箱,你也太抠了点吧?把你的7045卖了可以买2个双开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胶都粘不住。一冷一热 胶就掉了。冰箱铝蒸发器都是氩弧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冰堵只能放掉制冷剂 加热抽真空。旧冰箱没修过不会冰堵。

网友:
回复 楼主:

氩弧焊 没别的方法。胶粘不住的

网友:
修过 用了2年正常 后放置半年 再用 出此问题

网友:
氩弧焊补一下, 但说不定越补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请教高人 冰箱开始制冷1分钟,就不制冷了,干燥器与毛细管链接处很凉,说是冰堵,说热风吹毛细管出口,可是出口在那里呀,冷冻室在下面。

一定要把干燥过滤器换掉,才好,

网友:
铝有洞要把周围漆刮掉,用AB胶加布片粘住,换个3孔过滤器,用本机的压缩机吸真空灯泡加热蒸发器,时间长点好,再用冷媒顶一下空气,充入冷媒一般就可以了,出现冰堵加一点甲醇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AB胶我有,但真怕一冷一热不小又穿了就麻烦了!刚才去问了两家维修店都说补不了…唉!半夜三更想喝个冻啤也得下楼了

网友D:
盘铜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盘铜管代替
刚在淘宝上看到有卖这个的,只是很难找到合适的,盘铜管也要技术吧,也不能随便盘吧

网友:
突然想起来以前看过一个视频,铝焊条,是用烙铁融化还是喷枪融化忘记了,貌似厂家是北京的,视频里面吧健力宝桶扎一个大眼,然后很快就修补起来了,貌似利用了这种焊料的表面张力,反正肯定是有这种东西,并且可以DIY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AB胶我有,但真怕一冷一热不小又穿了就麻烦了!刚才去问了两家维修店都说补不了…唉!半夜三更想喝个冻啤也得下楼了

很久前漏了是用锡焊,焊时候多用松香隔绝空气,后来有了AB胶就都用胶粘了,最早出现在制冷配件商店是89年,没关系冷热不会漏的

网友:
用不锈钢螺丝穿过孔两边夹紧拧死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前漏了是用锡焊,焊时候多用松香隔绝空气,后来有了AB胶就都用胶粘了,最早出现在制冷配件商店是89年,没关系冷热不会漏的
中午去问了下…补不了!必须得换,现在的冰箱也不贵,现在试试用这个胶补一下,不行的话就得换新的了,修一下得花200呀!!!!

塞了点在洞口,再弄了点卫生纸放上(防止胶水流进孔内),再在外面涂了一层胶,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就换新的 ...

塞了点在洞口,再弄了点卫生纸放上(防止胶水流进孔内),再在外面涂了一层胶,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就换新的 ...

楼主:
忘记这个胶水的固化时间了,昨晚弄了点,今天还是软的!不知道这个胶在什么环境下固化得快点?

网友F:
我是搞制冷的,用我的方法补的最长时间用4年还没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用纱布胶会流下堵了蒸发器管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搞制冷的,用我的方法补的最长时间用4年还没问题

ZJ兄搞制冷的啊,太好了。
请教一下,我的大3匹空调一开机就跳,查 询故障代码是压缩机过电流保护。打电话叫售后来维修,说是缺药水后压缩机卡死,要我换压缩机。他判断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纱布胶会流下堵了蒸发器管路的
谢谢意见,那么小个洞也不知道怎样用纱布,所以我是先涂了些胶,再弄了个小餐巾纸球放洞口,再在面上涂一层厚胶,洞口涂胶前也作过一些处理,用锋利的螺丝刀把洞口弄毛躁了的,大概也可以达到你说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ZJ兄搞制冷的啊,太好了。请教一下,我的大3匹空调一开机就跳,查 询故障代码是压缩机过电流保护。打电话叫售后来维修,说是缺药水后压缩机卡死,要我换压缩机。他判断对吗?谢谢
高人也有自己解决不了的,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人也有自己解决不了的,哈…

呵呵,你这问题本不该发生的呀。 拔了电让冰箱自己化冻就是了,拿螺丝刀戳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这问题本不该发生的呀。 拔了电让冰箱自己化冻就是了,拿螺丝刀戳出问题了吧
悄悄告诉你:TCL客服MM说的和你一样!看来高手是要聪明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专业,确实可行因为我以前见过修冰箱的就是这么干得,冰堵时候一般都是加热连接毛细管的一个较大包包(干燥过滤器)

网友H:
你都已经是把它当死马医了。何不按我的方法?你那样用胶是粘不稳的。找个不锈钢螺钉很难吗?我用此法修的冰箱无一例此处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都已经是把它当死马医了。何不按我的方法?你那样用胶是粘不稳的。找个不锈钢螺钉很难吗?我用此法修的冰箱无一例此处漏。

我一会扎漏了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都已经是把它当死马医了。何不按我的方法?你那样用胶是粘不稳的。找个不锈钢螺钉很难吗?我用此法修的冰箱无一例此处漏。
你这个方法最后不行再上了,现在这个洞没穿透啊,只穿了一面,而且你这个方法就必须把一个通道全堵死了,方法也是好方法,上点密封胶或加个垫子锁紧肯定能行,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将表面漆用砂纸打扫干净,找块薄铝片同样用砂纸打扫干净,用ab胶1:1拌匀后涂抹在蒸发器眼的外围先少量涂抹注意不要把胶涂进孔里,同时薄铝片也均匀涂胶,稍等1到2分钟然后把铝片与蒸发器的孔对粘,待胶起反应后用重物压在上面,过一个小时候拿掉重物,表面清理干净在涂ab胶将铝片盖住,即可过24小时后,重新打压冲真空加药即可

网友:
直接让它脱胎换骨,,

或许就是一个气泵诞生了

网友:
看楼主冰箱的蒸发器应该是鼓起的部分都是连通的 如果是的话我想用G形夹子把洞洞那一小片夹平。然后再在上面涂层AB胶。

网友:
这种吹胀板的 直接用铝焊条就行啊  但是怕进去水了冰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铝焊条,焊条熔点低,拿个小喷枪式的打火机就可以搞定
呵…已经上胶了,现在胶还有点软!明天再看下能抽真空了不,这马是死是活到时会上来告诉大家

网友J:
不能直接用胶水来堵,应该剪一片0.5-1mm厚的铝片,按破口处的弧度弯好,要弯的贴合,面积要大些,然后上胶把整个铝片贴上,在铝片外可以多上点胶,这样大面积的粘合才会牢。

粘合破口简单,关键是你的冰箱循环系统内部已经进水了,处理进水很麻烦,进水处理不干净,会产生冰堵的,开机没多久就不制冷了,冰化了又能制冷,有的折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直接用胶水来堵,应该剪一片0.5-1mm厚的铝片,按破口处的弧度弯好,要弯的贴合,面积要大些,然后上胶把整个铝片贴上,在铝片外可以多上点胶,这样大面积的粘合才会牢。粘合破口简单,关键是你的冰箱循环系统 ...
到时就得换新的了吧

网友K:
用氣焊(熔焊)修補就可以了
不過表面要打磨過才能銲的牢
找家專業氣銲的就能搞的定
別找修冰箱的
因為冰箱的氣焊法是銅接銲
這種焊法不牢固
用黏的因為冷縮熱漲一下子又會漏了
用焊的一次搞定

网友:
 不好意思不会但是有个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氣焊(熔焊)修補就可以了不過表面要打磨過才能銲的牢找家專業氣銲的就能搞的定別找修冰箱的因為冰箱的氣焊法是銅接銲這種焊法不牢固用黏的因為冷縮熱漲一下子又會漏了用焊的一次搞定
听了蒋委员一席…我又胆怯了!!

网友:
本来农机胶和荮水不到10元成本能用上几年还考虑什么呢?(简单实用漏了再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有氧焊
冰箱已补好,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