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出现了极为变态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配置 XA650 APC1047 V2216KV800 格式
电池
打尾舵 机身会抬头 什么问题?

网友A:
多轴没玩过,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混控上问题吧,或者线插错了。

网友B:
检查通道

网友C:
我的飞机也是这样!打尾舵可以控制升降!还能控制方向!

楼主:
打舵抬头后 又恢复原来样子 怎么回事?

网友D:
四个电调的线序再好好的确定一下

网友E:
确认你的遥控器使用的是什么模式!估计存在混控!

网友F:
 ~~关掉一切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