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遥控,GPS,飞机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7-21):
入门FPV遇到很多问题,由于本地没人玩,所以得不到交流于经验,还望大家多多帮助。
首先是控,网友都推荐FUTABA 10C 72M 但现在不好买,有40M,我就不知道72M和40M有什么区别,对玩飞机FPV有影响吗?还有就是2.4G控多,适合吗?
接下来是图传,刚买了1.2罗美(顺丰等下才送来),配了个滤波器,店家说对72M和2.4的控都不影响。之后又有朋友说1.2图传对舵机和GPS影响大,我暂时飞四轴,舵机不考虑因为没舵机,但对GPS的干扰我很担忧,因为四轴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姿态,万一图传出点什么问题,如果干扰了GPS对自动返航影响很大,感觉很不保险,因此让我想换2.4的图传。
我现在入门道听途说的理解是这样的,遥控:72M比2.4远,但2.4安全性更好。图传:1.2对图传效果最好,但对舵机和GPS干扰大。2.4更保险,但不能用2.4控。5.8据说不成熟,不知道。

我知道的都说了,请高手和有经验的朋友们都说说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条明路,设备贵圈子绕大了米米烧不起!
拜托了!!!

网友:
拉开设备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了,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减少!

网友:
我买的就是40M的,没问题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现在手头只有10C 72m 其他设备不知道怎么选…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排除功放,但就控而言,72m的futaba pcm比2.4g远是肯定的,如果条件好,6,7km小意思!1.2g的会干扰gps,需要离开一定的距离,四轴的话,貌似也没多大的空间吧。如果你用72m或者40m,那就选择2.4g的图传,比较成熟,价格不高,1w的4,5km原装天线没压力!距离上,40m稍逊鱼72m,但是如果futaba的pcm,40m一样5km。看你想怎么飞,就体验fpv,玩近点的,72m和40m无区别,40m的低空更有优势,40m的衍射更好,更不怕障碍物。想玩刺激,飞远航,上433才是正道,这样也就无关控的好坏了,天6也能飞20km,呵呵

网友:
标题

楼主所说的是正确的,1.2G图传,确实是传输距离最远的,但是干扰巨大,最容易干扰GPS导致丢星,不能回航。。但是上次听说有个什么虑波器,只可接收GPS以下波段,这样就不会干扰到GPS了,具体是什么虑波器我上次见过一次,后来没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对对,我也买了滤波器,朋友说可以过滤1.4以上的干扰,就包括GPS的1.5.
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说的很好,又让我明白了很多,简单明了~~~~
谢了

网友(2012-08-31):
引用 网友A:
排除功放,但就控而言,72m的futaba pcm比2.4g远是肯定的,如果条件好,6,7km小意思!1.2g的会干扰g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