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人知jr9xll控点對接收是FM的

楼主(2012-07-21):
提示:

网友A:
频率问题?

网友B:
发射机调为PPM输出

网友C:
很经典的好控

网友D:
控应该改为PCM吧 10DS是PCM接收啊
频率调好了重新对下频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把發射機調到SPCM模式, 再把高頻頭調到你接收晶體套上顯示的頻點, (例如顯示是75的, 就把高頻頭的那兩個旋頭調到左面箭咀指到7, 右面的箭咀指到5), 那麼樣就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