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gp750不怕震动吗?为什么我的那么弱不禁风。

楼主(2012-07-21):
用了半年gp750加ds520。温漂 金鱼没一样省心。飞机尾巴往右飘,感度65就有金鱼。飞机的确有点震动,但是朋友的3gx感度75,飞机震动时也没金鱼也没温漂呀。难道750的锁尾能力比3gx地那么多?

网友A:
感度高了

网友B:
估计是机子原因,右温漂调整,在不是锁尾模式下,尾桨中立点向左调点,一般都是正螺距,调一点试下,还右飘继续左调,调到不漂为止,我3个750在用,锁尾一根棍,非常好的,我是FUTABA控,感度36,朋友JR控一般75左右,你65的感度就金鱼尾证明你的机子震动非常大

网友C:
人是铁饭是钢,拿菜刀砍自己绝对伤不到,不信lz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GY650一根棍的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深奥呀,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扶她爸感度36???? 为什么36不是不是不锁尾吗?
我用的是天地飞7的遥控器,好奇怪感度50时摇动机身尾巴不会动,感度也靠近0或者越靠近100摇动机身尾巴动的越厉害。不是感度越高反应越大吗?我的怎么向两级增加???还有陀螺低于感度49红灯亮起表示非锁尾,高于49绿灯表示锁尾这些都没错呀
我刚刚把感度调到55去试了一下,金鱼尾没了,温漂也好多了,但还是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