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向高手求助——拖曳滑翔机问题

楼主(2012-07-21):
拖曳机的起飞重量是否一定要比被拖曳的滑翔机大?
我有个1.5m翼展1.6kg塞斯纳,能否用它来拖曳2.8m翼展2.1kg的FOX?

PS:
塞斯纳动力十足,静态拉力超过1.5kg。
FOX的失速点很低,个人感觉比赛斯纳还要低。

网友:
跟起飞重量关系不大
关键看剩余拉力和失速速度

我一直想玩这个,可惜没有合适的飞手
身边模友都是苍蝇飞的

楼主:
 非常感谢宝贵的资料啊
我在深圳呢,谁能来帮我飞飞拖曳机呀

网友:
应该可以拖曳滑翔机起飞的

因为你不是垂直把滑翔机吊起来,是拖曳走的,只要克服滑翔机的阻力就行,但是,塞斯纳一定要比较缓慢地起飞才行。

楼主:
要是拖曳机先于滑翔机起飞那就好玩了,哈哈哈

网友:
滑翔机升阻比高,
一般会先起飞的
不行的话
可以控制拉点杆。
但是滑翔机一般速度较快
要适当拉杆保持拖曳线绷紧
或者开一点刹车
转弯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
推荐大圆航线
别飞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