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贴,省钱60%!打造兔子飞控全套第三方配件!

楼主(2012-07-21):
申玉兔的周边配件包括:1.超声波模块  2.CF和气压计模块    3.GPS模块。
官方全套价格是:15+198+238=451元。我们采用第三方配件后,价格是15+150+54=219元,较之玉兔原配件节省232,连玉兔板288元计算,全套是517元!第三方CF模块性能上完全相同,第三方GPS模块略高于玉兔原装模块性能。

注:第三方模块直接在淘宝搜索gps模块,或者cf模块,按照本贴给的图片和价格,可直达~

1.超声波模块

这个超声波模块属于开模的,淘宝上包括玉兔用的都是一个图纸出来的,价格较低,大约15元,我建议在购买玉兔的时候一起买了,如果是收的二手不含超声波,淘宝上有8.8元的,是完全相同的货,买一个即可。

2.CF和气压计模块

首先我们普及下玉兔所谓新CF和旧CF的区别,仅仅在气压计的区别。旧版的CF模块是采用BMP085气压计,新版的是MS5611
  气压计    BMP085    MS5611
  官方参数    高线性模式下,分辨率为0.03hPa0.25米)    分辨率0.012 hPa
经过与相关厂家沟通,气压计仅仅能够给出大略的气压高度,因为大气压是随时波动不稳定的,可以认定此两个气压计的实际使用体验差别不大,所谓的新版气压计是玉兔为了忽悠大家不用第三方CF,噱头意味更浓些。那么我们就在实用的情况下,购买采用BMP085的第三方CF模块

注:此CF模块与玉兔原装模块电路完全相同,仅仅是上拉电压设置不同,我们做一点小小改动即可。第三方CF模块的安装与调试:

飞控板从后向机头方向数引脚分别是GNDSCLSDAVcc我们买到的第三方CF模块定义,此定义与玉兔原CF定义完全一致

买来的板子,把两个4701电阻断开331两个电阻短接也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要求卖家直接改好,按下图直接插到玉兔板上焊好。

焊好后,接电用调试工具打开电子罗盘和气压计选项,正常情况下自检一次通过。

3.GPS模块
玉兔采用的是标准的GPS通讯协议,所以不用担心兼容问题,波特率是38400,我们不用在意波特率,因为玉兔会自动发送设置信号。我们采用的第三方GPS模块是精度和信号都要较玉兔原装的性能好一些的U-BLOX6M模块,如图。

安装在玉兔上只需接VCCGNDTXRX这四个脚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接好后,接电用调试工具打开GPS选项,正常情况下自检一次通过。小提示:GPS搜星测试请在室外进行。

楼主:
二楼更新,属于疑问解答区,大家有不明白的,尽管回帖或者短消息我,我看到一定会回复的。

声明:此教程内的模块和连接等均经过网友实际使用验证,请各位diy的时候注意步骤,未完工不要轻易接电。

问题1:网上有卖5611的第三方cf模块,能否利用?
答:我们建议用教程里的模块,目前虽有5611的第三方cf,但需要返厂刷玉兔的bootloader,而玉兔肯定是不会给第三方模块刷的,不过我们已经开始相关工作,研究提取玉兔的bootloader程序,敬请期待。
问题2:淘宝找不到相关GPS地址。
答:本帖图片就是从淘宝截取的,直接搜索高精度 GPS模块,价格范围150-180之间。
问题3:关于兔子的波特率。
答:经过多位网友反馈,基本证实为38400,不用纠结,兔子会自动发送设置信号,即使你波特率设置不对,也会自动修正为正确的波特率。本帖所讲模块完全兼容。

网友:
留个脚印备查

网友:
此等好帖不顶不行!

网友:
等试飞视频,期待

网友:
 虽然不知道再说什么,但是觉得好厉害!

网友:
   感谢lz的无私

网友:
顶,膜拜一下

网友:
大神 这是小号么  这么强悍

网友:
真是大神辈出的年代啊

网友:
估计又是一超强的技术贴啊!希望测试;了可以出点批量.便宜模型友啊!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神帖留名备查

网友:
图片质量 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