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有副翼和无副翼选择

楼主(2012-07-21):
想买架E720,就是纠结在有还是无副翼,以前油动的都是有副翼的,不知道大电直是那一种好?

网友:
无的是趋势

楼主:
无副翼的调整起来方便吗?有副翼的打舵时候,十字盘就可以看出效果,无副翼左右前进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
E720系列调整就是上图那样,两只2.5螺丝刀定位,然后伺服机舵盘上紧,就整个旋翼头以及伺服机中立点调整就完成了

网友:
有副翼和无副翼,一个是机械一个是电子,各有有缺,谁也不能取代谁。

楼主:
有副翼的通过副翼来实现飞机前进后退,左右飞行的原理很清楚;但是无副翼在飞机的前进后退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实现的,这个有点抽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通过副翼来实现飞机前进后退,左右飞行的原理很清楚;但是无副翼在飞机的前进后退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实现的,这个有点抽象啊

直机不是固定翼,副翼起稳定作用,靠斜盘周期变螺矩来改变飞行方向,有无副翼都一样

楼主:
道理是有,不过中学物理是弱项,不是特别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通过副翼来实现飞机前进后退,左右飞行的原理很清楚;但是无副翼在飞机的前进后退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实现的,这个有点抽象啊

谁告诉你飞机前进后退是靠副翼完成的???
不管有副翼还是无副翼都是靠大桨周期变距完成的!副翼只是用来稳定姿态。无副翼是靠三轴陀螺仪模拟副翼来稳定姿态。

楼主:
谢谢楼主解答,不过还是觉得很抽象.大桨周期变距完成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解答,不过还是觉得很抽象.大桨周期变距完成的原理是怎样的?

十字盘倾斜,就可以使两片大桨在旋转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螺距,从而产生升力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理解错了,好好学一下直升机原理

网友:
无副翼朋友遍天下,

网友:
周期变距也成为循环螺距,直升机的前后左右是靠陀螺效应实现的,google一下陀螺效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副翼不是控制飞行方向的,是稳定飞行的,飞行方向是靠十字盘的倾斜改变循环螺距产生力矩变化来控制的,就说这么多,自己慢慢理解

网友:
如果买e720的话,个人推荐有副翼,雷虎的机械方面确实好,不输日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