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起飞重量2.8KG,不知能不能飞

楼主(2012-07-21):
大家帮我看一下,F550机架,原装红马达,桨换成APC 1047,起飞重量达到2.8KG,WOOKONG飞控。不知道机架受的了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啊。

网友:
可以飞,很安全

网友:
太重了吧,不知道,机臂是否吃得消哦

网友:
3kg没问题

网友:
机架强度足够,没有问题。
但是电机偏小了,下来以后电机温度会很高。
原来我用F550机架+DJI电机+1045,起飞重量2.6kg,飞行正常,但是每次下来以后,电机温度较高,换了双天的2834以后,电机只是微微有点温度。

网友:
2212上1047是会很热的

网友:
看来我的F550 原厂动力 apc1047 2.1kg可以放心飞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各位兄台  都是怎么在dji电机上装apc的??

网友:
回来自己加工啊!

网友(2013-04-13):
我的3200g了,还在犹豫要不要出去飞呢

网友:
你们都1047啊???  我是起飞重量2548   F550全套   用的8045.......

网友B:
可以,我的有3KG,不过换了电机,4006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的有3KG,不过换了电机,4006的电机

我也换了这个,价格便宜量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换了这个,价格便宜量足

不过这电机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震动比较大,以前DJI2212 1045桨,挂GO2,基本没有果冻,后来换了4006,转起来震动比较大,应该是没有做过动平衡的。话说回来,还不到100元的东西,能有这效果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兄台  都是怎么在dji电机上装apc的??

用8MM钻头扩孔,就能安装到DJI2212上了,不过要上垫片。

网友(2014-01-18):
2212电机的确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