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11高手。请假下。

楼主(2012-07-21):
911尾杆断了,怎么把他取出来啊,胶水粘得太紧了,是中间断了,2头拔不出来,怎么弄啊,谢谢。

网友:
试试那个溶胶剂 淘宝很多的.. 你要是这么暴力 推荐你新款911 有帖子对比过 最大特色全部都是插口的 没粘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能告诉我下,常用的是哪种溶胶么,新款911.。。????貌似没听说过啊。

网友:
内容同声解胶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能告诉我下,常用的是哪种溶胶么,新款911.。。????貌似没听说过啊。

所谓新款911,插接方式的,并不是伟力的,论坛有评测,楼主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2476&highlight=%D0%C2%2B911
另:实在拆不下来,建议买一个主机架,连架一起换了,主机架4元左右。

网友:
 溶胶剂吊作用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尾杆断了,怎么把他取出来啊,胶水粘得太紧了,是中间断了,2头拔不出来,怎么弄啊,谢谢。

复 70633087 兄:

在911上用溶胶剂会很折腾。个人建议另外三种解决方法:

(A)  接驳法:
           (1)  信用卡剪四小段把尾杆断位四边夹著。
           (2)  每边逐次上少量502固定位置。
           (3)  用有纤胶带缠上加固。
           此法最丑,但非常牢固,更简单容易,再炸断时再修也易。

(B)  插种法:
           (1)  剪一段短不锈钢文件别针(比铁线硬而有弹性)。
           (2)  先插进一边尾杆,留一小段在外,上少量502固定。
           (3)  向外露的小段上少量502后立即把另一段尾杆插入。
           此法外观整洁、最漂亮,但因电线长度短和别针粗幼配合
           问题而难度高。

(C)  全套机架更换法:
          (1)  买全套:主机架、脚架、尾杆连尾电机固定架。
          (2)  把911的旋翼头、主板、主尾电机,都拆下移植上新机架。
          (3)  在接驳位上少量热溶胶加固,方便以后拆卸。
          911配件便宜,此法最彻底,方便以后再次更换配件,
          但也是最复杂麻烦和成本最高。

注意:用(A)及(B)法后直机尾段较重,起飞后会后飘,可拨控上
微调抵消。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