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雕刻机铣塑料比较郁闷,有没有低俗一点的电主轴呢?

楼主(2012-07-21):
各位达人,小高最近在铣塑料。开始用8000转,一塌糊涂。今天试了450转,清晰明了,很满意。可是有一点不理想,就是吃刀稍微深一点,2000转以下很容易卡刀。
求助各位大师,调一下变频器上那个旋钮管用吗?还有,有没有1000转以下还有扭矩输出的电主轴呢?给推荐个,或者扔个给我。
先谢了。

网友:
 我直接用个300W的三相电机用联轴器直连无动力主轴

楼主:
问题是没有三相电啊555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单相220v入,三相220V出的变频器,三相动力可不是单相电机力矩能比的。 变频器还可以设置低速扭力补偿,0.5秒停车等功能。

网友:
嗯,我也想着用三项小电机做动力了,楼上的给上个图参考参考,看我收的据说德国设备拆下的钻夹头当主轴行不行。

网友B:
钻夹头不靠谱,铣夹头才行。

楼主:
有变频器呀

网友:
看来设备太先进也不行。

网友:
减速增力,皮带齿轮均可。无动力主轴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夹头不靠谱,铣夹头才行。

钻夹头和铣夹头有啥区别呢?我准备上钻夹头,自己做轴,铣夹头好难做!

网友:
钻夹头只适合轴向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