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XG7的遥控距离只有300米?

楼主(2012-07-21):
原厂的831接收,没接回传模块,超300米就失控,咋回事啊?和没接回传模块有关系吗?

网友A:
 飞直机 300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 300足够了

网友:
控的问题。我飞了很远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 300足够了
飞电固也够了

网友C:
那个不只是回传模块吧。。。还有增强接收距离的作用,所以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电固也够了

飞小拉玛10米就够了.

网友:
飞室内机5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只是回传模块吧。。。还有增强接收距离的作用,所以不能去掉。
n那个确实是回传 但是在飞控上就无法现在电量了 比如 哪吒

楼主(2013-02-27):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只是回传模块吧。。。还有增强接收距离的作用,所以不能去掉。

恩,多谢了,模块接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怎么确定正好超过300米失控的?300米距离你能看清飞机姿态吗?详细过程是怎样?还是看到标称300米,设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