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车长轴

楼主(2012-07-21):
怎样用黄山的CJM320 车1500mm的长轴啊?直径在40mm左右。请高师指点。

网友A:
额~ 这题出的......

网友B:
机加工有3怕 车床怕杆(细长) 铣床怕眼(镗孔) 刨床怕板((薄板)

网友C:
话说前天正好镗了一个10mm的小孔..要求大3丝,没有压力:loveliness:

网友D:
看看什么没压力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干什么用的,要是1500*40的光轴,不好加工呀!
何不直接买镀铬的成品,还便宜,质量可靠

网友F:
用跟刀架啊

网友F:
如果不能用跟刀架或者没有
你试试方向车削 也就是 从床头这边向尾台方向进给
细长杆的特性是 受压容易弯曲 受拉不容易弯曲 反向加工尾台不要顶太紧 相当于拉着工件加工
磨刀也不一样 到一定要锋利 前角要小刀尖 对准轴线 刀杆尽量伸出刀架短点等等

网友G:
还是跟刀架吧。

网友H:
跟刀架 磨刀也非常关键 主轴孔够大吗?床身够长吗?导轨精度够吗?不然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I:
1500MM沒移動式中心架(跟刀架)是沒辦法車出標準尺寸的
車出來保證是兩頭細,中間粗

网友J:
基本不行,楼主不要勉强了。
灭了把尾架装墙上这种念头

网友K(2012-08-20):
车刀对轴轴向力径向力都有,都大